内层线路返修

楼主(2023-11-15):
    请教一个PCB生产方面的问题,内层线路发现短路、断路等不符合IPC标准的可以修改吗?内层线路返修有相关的IPC标准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直接退回给PCB厂商

网友B:
    标准肯定有的。。。。不然修无止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直接退回给PCB厂商

    您好,我是专业PCB厂家主打FR-4、多层板,中小大批量生产 ,样板可做12H、24H、48H加急, 4层板可做24小时加急发货,欢迎各位砸单!联系电话;19876163190;柯,微信同号;如有打扰,敬请原谅】

网友:
    一般外层刮花都会被退单,内层出了问题直接报废处理吧。开路还能飞线贴个盘什么的,短路即使修好了也不敢用。

网友C:
    PCB制造过程中AOI发现的短路可以修理,开路如果可靠性要求没那么高也可以补线。成品就不应该出货,也没办法维修因为维修都是破坏性的,太难了也不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肯定有的。。。。不然修无止尽了

    PCB供应商说他们内层线路是允许返修一次的,线路返修有什么标准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制造过程中AOI发现的短路可以修理,开路如果可靠性要求没那么高也可以补线。成品就不应该出货,也没办法 ...

我有个疑问内层短路返修的时候,除掉短路点怎么保证不伤害正常线路?我听我们供应商说是拿刀刮掉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标准来管控一下?

网友:
    昨晚回复你,系统发不出去,修理需要技能认证的,只有具备资质的修理员工才可以,修理完了还要再过AOI机检查。但是毕竟是手动修理,不能100%保证不损害报废,这个一般情况下SQE会稽核供应商制程保证品质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