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DR4的放置顺序问题

楼主(2023-11-15):
    想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DDR4的设计规范都要求DDR器件从数据低位到高位这么放置,如果把其反过来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点评):
請問依時序圖, 是高位先動作,還是低位先動作呢?? 再請問先流至高位再至低位, 會不會是另一種DELAY呢??

网友A:
    好奇问一下,器件放置不是根据DQ数据线来布局的吗?这个数据低位高位是怎么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一下,器件放置不是根据DQ数据线来布局的吗?这个数据低位高位是怎么分的?

就是按照DQ0-7   8-15这种顺序来区别高低位。

网友A:
    单颗芯片内,DQ是可以交换的吧,跨芯片就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芯片内,DQ是可以交换的吧,跨芯片就不可以。

    我是指两片DDR位置交换一下呢

网友:
    交换位置,走线不是更长,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
    有规范的原文吗,贴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