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DXF后,这些地方都断开了,要怎么整

楼主(2023-11-16):
导入DXF后,这些地方都断开了,要怎么整

网友:
    DXF文件导入之前在autocad里面将这些线段处理成整段线再导入allegro。

网友:
    样条曲线转多段线操作:选中要进行转换的样条曲线(可以同时选择多条)→输入“flatten”→Remove hidden lines?<No>:→输入“N”;回车(操作中所说的输入都是在命令行里输入引号“”里内容)之后,选中这个对象,你就会发现上面多了好多蓝色的夹点,而弧线的特性也已经变成了“多段线”

网友:
    手动连接一下。

网友:
    可以在CAD里合并再导入

网友:
    可以在CAD里处理好了再导入

网友:
    把图形compose shape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把单位切换成mm,再重新导入试试看。

网友:
    我们一般是手动用line连上

网友:
    让结构先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