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S差分线有多余的断头线

楼主(2023-11-16):
请教一下大佬们。  这种情况下会影响产品最终性能么?

设计里面DQS差分线正常向右接出去, 结果左边的走线忘记删除了,相当于板子上有多余的断头线,
内存芯片DDR4, 速度3200Mbps, DQS差分左边有多余的断头线大概4mm。

网友A:
软件不是有检测断头线功能吗,你这个肯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是有检测断头线功能吗,你这个肯定有影响

既成事实, 想知道影响有多大?   会不会影响芯片正常使用?

网友:
    完蛋了,DDR不一定跑的起来了,即使跑起来了估计速率也上不去

网友:
    你这个4mm不是单纯的线长了4mm,这个属于4mm的stub, 一般的PCB板子都不见得有3mm, 你这个影响初步感觉不是一般的大呀。怎么就没检查出来呢?下一版改掉。

网友:
    估计有点悬,看你的命了

网友B:
    表层,看刀工。
    内层,听天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层,看刀工。
    内层,听天命。

    4mm,这必须在内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