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DFA

楼主(2023-11-16):
    請問各位大大 ~~
    用 dfa_updata 指令自動建立 dfa_bound_top 時 , 有沒有方法 或 skill 可以以 Plae_bound_top 為基準建立
而不是用 pad 範圍來自動建立

謝謝

网友:
    你这个本末倒置了吧。dfa的范围基准就是用pad来建的,然后placebound的基准又是以Dfa来建立。你要用placebound 的基准来建dfa,  相当于你现在要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