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推挤问题

楼主(2023-11-19):
原来走出来都是很有规则的。推挤另一头线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请问那里可以设置避免他自己变动的吗。

网友A:
    改为signal模式看看 实在不行 copy隔壁的出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signal模式看看 实在不行 copy隔壁的出线头

    重新走是可以的,就是在推线自己会变,要是多了,重新走麻烦

网友:
    直接使用Hug only模式,只推挤当前移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