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开源 180MHz-PWMA-播放立体声音乐@STC32G12K128, USB-CDC实时传输音频

楼主:
 1、简介 建议用户直接下载"Objects"里的"audio-play.hex"测试. 下载时选择主频30MHz。 本WAV播放器使用STC32G12K128运行,mcu内部HIRC工作于30MHz,PLL到180MHz给PWM时钟,6分频30MHz给CPU-系统时钟。 两路HS-PWM工作时钟为180MHz,PWM周期为4097,输出PWM频率大约为44KHz(与CD采样率44.1KHz相近),占空比为12位。 本播放程序支持以下WAV文件的播放,由【STC-ISP | 调试接口 |播放WAVE】界面通过 USB-CDC 虚拟串口/就是串口下传音频数据: 支持PCM、ADPCM、A-Law: 支持16位无压缩(CD音轨)WINDOWS PCM格式,单声道或双声道采样率最高支持44.1KHz。 支持IMA-ADPCM格式,单通道或双通道采样率最高支持44.1KHz。 支持A-law(A率)格式,单通道或双通道采样率最高支持44.1KHz。 语音解码算法可能看似跟网上的有差异,但算法实际是一样的,我只是将其简化操作而已。各种算法可以网搜相关知识,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2、输出滤波电路 输出PWM要经过低通滤波器获得光滑的模拟信号输出,请参考下图的电路:3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PWMA1P--P1.0左声道, PWMA3P--P1.4右声道。 左右声道完全一致,以左声道为例,PWM信号经过R1、R2分压适当衰减后与C1组成第一阶RC低通滤波,将变化陡峭的PWM的高频谐波滤除,再送到运放组成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滤波输出,就得到模拟信号,经过C4隔直后得到交流信号,从3.5mm的立体声插座输出。用户可以用SPWM输出一个1000Hz正弦波来评估其性能。 上图参数为对应16KHz采样的输出,转折频率为不超过采样频率的一半即可。 要改成别的采样频率,则按比例改变电容即可,电阻不变。 注意:图中零件不是随便取的,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无源一阶低通、有源二阶低通的截止频率和Q值都不同,两者串联才能得到最终的输出响应。 模拟滤波器相关的知识不在本文讨论范畴,用户可以自行复习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相关章节。
3、使用“屠龙刀三”核心板验证 本程序使用STC公司的“屠龙刀三”核心板验证,用户可以自行修改到自己的系统上。 与“屠龙刀三”核心板的连接: 将上述的P1.0、P1.4、VCC、GND连接到核心板的对应焊盘即可,最好断开板上R107、R108两个0欧姆电阻,避免其电路影响PWM信号。 板上的P3.2按键为播放键,P3.3按键为停止键。 P2.7为每个采样解码时间指示(高电平时间),用示波器观察。 P2.0为播放指示灯,正在播放时输出低驱动LED亮。 P2.1为CDC接收数据包指示,每收到一包(64字节)就取反一次,下传数据一块为1024字节,分16个包传输。 P2.4为MCU请求PC传输数据的提示,从请求开始P2.4输出高电平,之后收到第一包数据(64字节)输出低电平,用示波器观察。 4、下载程序 下载程序和CDC通信均使用板上TYPE-C接口实现。打开STC-ISP V6.92G或更高版本。 打开程序文件,即打开"Objects"里的"audio-play.hex"文件。
用USB TYPE-C延长线将“屠龙刀三”核心板与PC连接,持续按下P3.2按键,短按OFF键释放,1秒后释放P3.2按键,STC ISP就能自动识别到设备: ![]()
点击下载按钮,将程序下载到MCU中。
5、播放设置
6 Z8 Q7 {! T V' \/ c此时STC ISP已能自动识别播放程序的CDC通信口,下图的“扫描”里显示的就是CDC串口。
点击“STC调试接口”,选择“播放Wave(P)”,见下图: ![]()
点击“打开Wave”,选择要播放的Wave文件。 Wave文件信息里会显示文件的重要信息: 文件格式,目前只支持:1-PCM,6-A law,17-IMA ADPCM这3种类型。 通道数:1表示单声道,2表示立体声。 采样率:不用解释。 采样位数:就是一个采样点的位数,用户不用关心。 数据大小:即声音的字节数。 设置数据发送模式里的“每个数据包的大小(字节)”为1024。 勾选“第一包数据发送WAVE文件信息” 选择“应答式发送”。 点击“发送Wave数据”。
之后,按一下板上的P3.2键开始播放,MCU请求的第一个数据包为14字节的上述文件信息,大端模式。 Byte0、Byte1:WAV类型,0x0001-->PCM,0x0006-->A Law,0x0011-->IMA ADPCM。 Byte2:声道数,1(单声道)或2(立体声)。 Byte3:采样位数,用户不用理会。 Byte4~Byte7:采样率,Hz。 Byte8~Byte11:数据长度(字节数)。 Byte12~Byte13:BLOCK长度(ADPCM使用)。 后面请求发送的都是音频数据包,程序根据文件格式进行处理后送去PWM播放出声音。 输出的声音要接功放和音箱才能听到传真度不错的音乐,使用32KHz或44.1KHz的采样格式,普通音响将难以分辨其与320Kbps码率的MP3的音质有啥差别。
6、通信查询速度适配 文件格式不同,采样率不同,就有不同的数据率,数据率越高,对通信的速度要求就越高。但是通信速度高,PC的CPU占用率就高,这必须要平衡一下。
点击串口助手“更多设设置”,在“响应接收时间(查询周期)”的输入框中,根据数据率输入合适的值,时间短通信速度快,但电脑PC占用率会加大。 + G2 ? R; e# I
下面为参考的时间设置: PCM 采样率 响应接收时间 数据率 44.1KHz 0ms 176.4KB/S 32KHz 1ms或2ms 128KB/S 16KHz 4ms或5ms 64KB/S
ADPCM 采样率 响应接收时间 数据率 44.1KHz 5ms 44.1KB/S 32KHz 10ms 32KB/S 16KHz 10ms 16KB/S
A law 采样率 响应接收时间 数据率 44.1KHz 2ms或3ms 88.2KB/S 32KHz 4ms或5ms 64KB/S 16KHz 10ms 32KB/S

最后,将HIFI功放打开,8寸迷宫式二单元书架箱安排上,将重低音开最大,听着圆润的歌声和直拍心口的重低音鼓,等待隔壁邻居来敲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