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grity power si 做电源PDN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23-11-20):
如图,总会提示这个问题,然后反复暂停后又开始,这什么情况,有了解的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是内存不够了

网友A:
    你这个用笔记本仿的吧,这内存太小了。第一次看到仿PDN内存不够的。一般都是仿S参数由于速率太高,导致内存不足。

网友B:
    升级电脑,要莫就切板,不要仿那么大

网友C:
    正常一般不会出现群里说的内层不足,能做方面设计的电脑不会还是崩腾时代?当然太低就是屁话, 直接切电流需求大的区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用笔记本仿的吧,这内存太小了。第一次看到仿PDN内存不够的。一般都是仿S参数由于速率太高,导致内存 ...

台式 32G内存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一般不会出现群里说的内层不足,能做方面设计的电脑不会还是崩腾时代?当然太低就是屁话, 直接切电流 ...

确实切板后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电脑,要莫就切板,不要仿那么大

公司电脑升级不了......切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电脑升级不了......切板了

    切板把大电流的部分通道考虑进去,一般也就是芯片的核心供电,,实际影响不是很大,这些结果不能成为判断唯一的理由,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什么目标阻抗设计是照顾不到的,当然目标阻抗设计能覆盖到95%以上,不要过度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