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lwave 怎么查看SDD21 SDD11 SDC11参数

楼主(2023-11-20):
我已跑完 Compute SYZ-parameters 能看到S11和S21参数,请教怎样能看到SDD21  SDD11  SDC11参数,谢谢!

网友A:
    NDE里面查看

网友B:
    有没有设置差分对,有的话,直接在SIWAVE那个结果那里,右键有个差分的,点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设置差分对,有的话,直接在SIWAVE那个结果那里,右键有个差分的,点一下就出来了

已在Differential Nets里设置差分对,可以看到SDD21,SDD11,另外您有讨论群吗?大家一起互相学习,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在Differential Nets里设置差分对,可以看到SDD21,SDD11,另外您有讨论群吗?大家一起互相学习,感谢! ...

    有专门的培训营,一般讨论这个都是付费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培训营,一般讨论这个都是付费的多,

    训练营可以拉我进去吗?另外SDD21  SDD11  SDC11的dB越小,说明信号越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DE里面查看

    另外SDD21  SDD11  SDC11的dB越小,说明信号越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