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管)特性及电路应用?

楼主(2023-11-21):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管)特性及电路应用?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瞬态抑制二极管简称TVS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一、TVS管特性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在稳压二极管的工艺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用途广泛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皮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瞬间大电流,使两极间的电压钳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后端的电子元器件不被损坏,可用于防雷击、防过压、防静电、吸收浪涌电流等。
    按极性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双向TVS适用于交流电路,单向TVS适用于直流电路。
    二、TVS管特点
    1、PS秒级响应速度、瞬态浪涌吸收能力大、低漏电流、箝位电压易控制;
    2、体积小、易安装、高可靠性,不易损坏;
    3、击穿电压偏差小,在5%上下,电压精度高;
    4、瞬态冲击功率可达200W~30KW,甚至更高;工作电压范围6.8V~550V。正向浪涌电流可达几百安培。
    三、TVS管应用
    通常将TVS管反向并联在电路的电源输入端,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处于高阻状态,可以理解为开路。当电路异常超过击穿电压时,TVS迅速由高阻状态变为低电阻状态,泄放由异常过电压导致的瞬时过电流到地,同时把异常过电压钳制在后级电路可承受的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免遭异常过电压的损坏。当异常过电压消失后,TVS 阻值又恢复为高阻态。

    四、TVS管主要参数

    1、反向截止电压(VRWM):正常工作时,TVS管应该是不工作的,所以VRWM值应大于线路上最高工作电压。这样才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时TVS管处于截止状态,在电路正常工作下不会影响电路工作。但也不能选的太高,如果太高,钳位电压也会较高,所以在选择时,要综合考虑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及后级电路的承受能力,VRWM=(0.8~0.9)VBR;
    2、反向击穿电压(VBR):在这个电压之前,TVS管是不导通的, 当瞬态电压超过VBR值 ,瞬态抑制二极管便产生崩溃把瞬态电压抑制在某个水平, 提供瞬态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让瞬态电流透过瞬态电压抑 制二极管被引开;
    3、最大箝位电压(VC):脉冲峰值电流Ipp 作用下器件两端的最大电压值称为最大箝位电压,也就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导通后的电压。
    注:TVS 钳位电压应小于后级被保护电路最大可承受的瞬态安全电压。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管)特性及电路应用都有一定了解了吧,

网友:
    从大到小,从粗到细的选择方式就是,根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及工作环境,确定大致的封装和参数范围,寻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之后,参考供应商提供的TVS管规格书

网友:
    PCB设计中模拟电源处的滤波经常是用LC电路。但是为什么有时LC比RC滤波效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