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能选择网络添加必须要手动输入?(这个还是和网络类设置不一样的,网络类只...

楼主(2023-11-21):
这里不能选择网络添加必须要手动输入?(这个还是和网络类设置不一样的,网络类只显示出来网络类的名字,这里是显示符合这个规则的每一个网络的名字)

网友:
    用查询助手,或者你知道符合语法的语句也可以啊

网友A:
    规则的语法助手会提示的,有下拉菜单可以选择,但是一般可以设CLASS,直接对CLASS操作,不要一个一个填。

网友:
    都选自定义了,怎么知道你要啥。如果是网络的话就直接选net,自定义里的网络    INnet(网络名)多个用 每个间隔中间用 OR  比如:INNET('网络1') or INNET('网络2')  or InComponent('器件') or  HasPad('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的语法助手会提示的,有下拉菜单可以选择,但是一般可以设CLASS,直接对CLASS操作,不要一个一个填。

CLASS操作  只能显示网络类  不能一个个网络名显示出来对吧  就像图中的那样  是每一个网络名都会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ASS操作  只能显示网络类  不能一个个网络名显示出来对吧  就像图中的那样  是每一个网络名都会显示出 ...

    是的,class先设置好,把信号添加到class,再对class进行设定规则,要看到net name的话太麻烦啦 ,数量少还可以自己输,数量多了就用clas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class先设置好,把信号添加到class,再对class进行设定规则,要看到net name的话太麻烦啦 ,数量少 ...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