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ram 等长怎么做

楼主(2023-11-21):
    请问一下k7 325t 挂了四片nvram,数据 地址都是串起来,请问等长怎么做?控制多少范围?

网友A:
    找个板子的PCB,临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板子的PCB,临摹一下

    以前没有做过,不敢乱来,有做过的帮忙指点一下

    哪個 NVRAM 型號?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做过,不敢乱来,有做过的帮忙指点一下

狗叔,是这个型号CY14B116S-BZ25XI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狗叔,是这个型号CY14B116S-BZ25XI

感覺時序就跟一般的 SRAM 一樣,以前爛公司做 25ns 或 30ns SRAM 佈局都沒太嚴謹去要求,也沒出過什麼問題。

    +/-50 mil 等長(Length Matching)應該是綽綽有餘!

    ˊ25ns 等於 40MHz,傳統 SDIO 或 MMC 是 52MHz, 也可以參考這類介面的佈局規則。

    Infineon-CY14B116L_CY14B116N_CY14B116S_CY14E116L_CY14E116N_CY14E116S_16-Mbit_(2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時序就跟一般的 SRAM 一樣,以前爛公司做 25ns 或 30ns SRAM 佈局都沒太嚴謹去要求,也沒出過什麼問 ...

感谢狗叔,如果跟sdram一样基本就不用等长了,以前我们做sdram都不等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狗叔,如果跟sdram一样基本就不用等长了,以前我们做sdram都不等长

理論上是!還沒用 SDRAM 之前(EDO-RAM < 200MHz),我們根本不知道甚麼是等長Length Matcing)。

    不要誇張到 > 3000mil 應該都沒事。

网友(点评):
狗哥,依旧还是那么厉害。崇拜。。。

网友B:
    狗哥,依旧还是那么厉害。崇拜。。。

怎知我不是在唬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知我不是在唬爛???

    狗叔,挂了四片nvram,用菊花链的拓扑有问题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狗叔,挂了四片nvram,用菊花链的拓扑有问题没

嬰飛靈(Infineon)官網上有這麼一句話。

    Load Capacitance of Tri-State data bus of many SRAMs connected together
    Eventhough only one SRAM will be using the data bus at a time, it will see the load capacitancedue to all other data busses from idle SRAMs. If the pin capaticance of one SRAM's Tri-State Data bus is 15pF and if 5 busses are connected together, thenthe active driver will see a load of 15 x 5 = 75pF.

    CY14B116L-Z45XI - Infineon Technologies

    通常我會檢查最大負載電容Maximum Bus Load Capacitance)和輸入/輸出驅動電流Input / Output Driving Current)IOH、IOL、IIH、IIL,不過後者在芯片資料中好像沒寫,也要看你 MCU 端的數據。

但他們都拿五顆當例子了,我覺得在 NVSRAM 端可能沒問題,剩下就是你 MCU 端推得動、推不動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嬰飛靈(Infineon)官網上有這麼一句話。

    Load Capacitance ofTri-State data bus of many SRAMs conn ...

    厉害了,控制器是赛灵思的xc7k32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