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和特点?|深圳比创达电子EMC

楼主(2023-11-22):
    TVS二极管一般是用来防止端口瞬间的电压冲击造成后级电路的损坏。防止端口瞬间的电压冲击造成后级电路的损坏。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TVS一般应用于直流供电电路,双向TVS应用于交流供电电路。
    TVS产品的额定瞬态功率应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理论上,TVS的功率越大越好,能够承受更多的冲击能量和次数,但是功率越高,TVS的封装越大,价钱也越高,所以,TVS的功率满足要求即可。
    一、TVS二极管的特点
    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在消费类产品应用会同时用到稳压管与TVS管,稳压管是很通用的二极管。也是大学教科书包括所有电子产品书籍有提及介绍的标准半导体器件。TVS是在稳压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侧重瞬间浪涌泄放能力且对反向击穿电压一致性要求并不高的二极管。
    TVS的电路符号与普通稳压二极管相同。它的正向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反向特性为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

    TVS二极管最显着的特点一是反应迅速,使瞬时脉冲在没有对线路或器件造成损伤之前就被有效地遏制,二是截止电压比较低,更适用于电池供电的低电压回路环境。另外对TVS二极管设计的改进使其具有更低的漏电流和结电容,因而在处理高速率传导回路的静电冲击时有更理想的性能表现;
    二、TVS二极管运作原理
    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TVS二极管与常见的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相似,如果高于标志上的击穿电压,TVS二极管就会导通,与稳压二极管相比,TVS二极管有更高的电流导通能力。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以10-12S量级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同时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安全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浪涌脉冲的破坏。
    TVS主要用于对电路元件进行快速过电压保护。它能"吸收"功率高达数千瓦的浪涌信号。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TVS瞬态抑制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和特点都有一定了解了吧,有疑问和有不懂的想了解可以随时咨询深圳比创达这边。今天就先说到这,

网友:
    请问怎么选型?

网友:
    求详细选型计算excle,单项双向的

网友:
    在EMC测试中发现时钟信号的谐波超标十分严重,只是在电源引脚上连接去耦电容。在PCB设计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以抑止电磁辐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