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设备因为之前有遇到抄袭,想了解下有什么可以兼具安全加密功能的mcu推荐吗?

楼主(2023-11-22):
音响设备因为之前有遇到抄袭,想了解下有什么可以兼具安全加密功能的mcu推荐吗?

网友:
加密一般就分为两种
1 软件加密
2 硬件加密

网友:
LKT6850可以试试,这是一款32位低功耗安全mcu,底层的存储都是密文存储防剖片,安全性比较好

网友:
什么是安全mcu,是带有加密功能的吗

网友:
哦 底层加密是挺有用的,硬件抄板现在太厉害了

网友:
辛辛苦苦的开发好久,一朝被dao版,全都打了水花

网友:
是国产的吗?

网友:
是北京的一家公司做的,国产的

网友:
防盗版是一个持续很长的话题了,目前还是得自我调整,做好防护啊。

网友:
对,加密主控是个方式,或者额外加密芯片

网友A:
支持低功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低功耗吗

带有安全低功耗的。

楼主:
安全mcu还有哪些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mcu还有哪些功能

通常还会有一些加密算法区域,和内部配置区域,需要密码才能配置,防止非法修改代码保护等

网友:
那挺好的,一个器件满足2个功能

网友:
对了,这种安全mcu现在做的多吗

网友:
其实主要是看产品的应用方向,和dao版压力,优秀的产品肯定都需要保护

网友:
那得好好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啊

网友:
要是被抄袭了,欲哭无泪啊 !

网友:
哎有个朋友之前碰到了这种情况,真是一言难尽,公司都没了

网友:
看来安全mcu很有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