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如何让shape避让同网络line

楼主(2023-11-22):
    如题,设置了same net spacing constraint set后,动态shape其他网络都避让了,只有同网络的line,via没有避让,有办法避让吗?

网友:
    通同网络的肯定不避让呀

网友A:
    对via设置 no_shape_connect属性
对cline设置 void_same_net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via设置 no_shape_connect属性
对cline设置 void_same_net属性

    可以了,谢谢

网友B(2024-01-25):
引用 网友A:
对via设置 no_shape_connect属性
对cline设置 void_same_net属性

再请教一下,void_same_net 的避让间距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下,void_same_net 的避让间距怎么设置?

那就在constraint里面的same net spacing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