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尺寸标注的线宽如何修改?

楼主(2023-11-22):
    请教大佬,尺寸标注的线宽如何修改?
    目前,默认的标注引线、箭头线宽都是0mil,导致输出gerber的时候,提示告警信息: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80.000 0.0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0
    找了一下可能的位置,Dimensioning Parameters中,并没有看到相关设置。
虽然输出时自动把线宽修改为6mil了,但是本着求知的精神,还是希望搞清楚在哪里能设置,请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在导gerber的菜单里面,Undefined line width  后面填一值,那些定义为0的线宽都会默认为这个值。
接着就不会有这个警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导gerber的菜单里面,Undefined line width  后面填一值,那些定义为0的线宽都会默认为这个值。
接着就 ...

我现在就是填了6mil, 所以会提示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0,我的意思就是,不想要提示告警,不想要有undefined的线,我想要所有线都是预先设定好了

网友:
    探索精神可敬,个人感觉应该是没法改,不用太纠结这个。

网友B:
    出gerber为什么要含有dimention信息呢?

楼主(2024-03-28):
引用 网友B:
出gerber为什么要含有dimention信息呢?

老实说,我也并不十分清楚确定,因为近两年开始也是属于被迫陆续画一点PCB,没怎么和板厂沟通过。从我收到其他工程师的PCB设计、专业layout公司发回来的PCB设计,通通都有板框和拼板尺寸信息,也会出在GERBER文件里面。
网上简单搜一下,也都提到要包含尺寸信息。
    所以我就猜测,是不是部分板厂有这个要求,为了减少需要沟通的地方,所以就都包括了尺寸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