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两种常见EMC整改流程!

楼主(2023-11-23):
    两种常见EMC整改流程?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如何定位EMC整改计划可以分为两点:
    1、根据以往的整改经验来进行判断;
    2、比较测试,测试结束后根据测试仪器提供的数据进行问题分析。
    下面介绍两种常见的EMC整改流程。
    1、RE超标整改流程
    首先要测量超标(临界)点,作为参考值,第一种情况是有信号电缆的,这时候需要拔掉所有的电缆合格,电缆有问题,共模电流解决电缆,所有电缆设备联上,这样就是合格的。如果拔掉所有电缆不合格,需要在电源线上增加磁环,添加磁环后有效果,接下来是处理滤波器,消除共模电流,检测合格。不合格需要检查机箱屏蔽。
    第二种情况:只有电源电缆,需直接在电源线上增加磁环,重复增加磁环后的检测即可;

    2、辐射室
    电线电缆超标整改流程:灵活应用铁氧体磁环,检查滤波器安装或滤波线路的走线,第一种情况没有效果要更换滤波器或滤波器件参数,不合格,如果是100MHz以上,需要定制宽带滤波器,如果30~100MHz之间,选择高频性能较好的滤波器。
    第二种情况是有效果,重新安装滤波器或设计滤波电路地线和输入输出走线,此时不合格要根据第一种情况更换滤波器或滤波器件参数以及进行后续步骤。

网友:
    设备处问题就需要对研发,生产流程进行进行整改

网友:
    请问是否做过V.35、E1、G.703(6?K)、继电器接口的EMC设计?能否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