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看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升压的?

楼主(2023-11-23):
这个输出电压是如何工作的,升到了100多伏?谢谢

网友:
这是典型的BOOST升压电路,自己去百度boost升压电路的原理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对,BOOST电路。

网友:
    bost电路,找些电源的书,应该有的!开关mos影响电感电流,然后把电流导向二极管给电容充电,达到升压效果!

楼主:
    查了这是升压斩波电路,清楚了原理

网友:
    这个太SOU EAS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