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文件突然打不过了。

楼主(2023-11-23):
前面还好好的,突然就打不开了,出现这个提示,兄弟们救命啊。

网友A:
    另存为或换个EDITOR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或换个EDITOR试下

    打不开怎么另存?换editor也不行啊,是不是文件损坏了?

网友B:
    先打开allegro,在软件里面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allegro,在软件里面打开试试

换了eiditor都不行啊

网友C:
    重命名试试.不是另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命名试试.不是另存,

不行啊zsbd

网友:
    应该是噶了,你看一下文件大小,是不是变得很小

网友:
    有没有文件名的截图,怀疑你文件名有非法字符

网友:
    文件打不開時,先保存 autosave & allegro.jrl  這兩個檔案, 再來慢慢確認文件~!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文件名后缀的问题,改回.brd的后缀就行了

网友(2024-02-01):
    DB DOCTOR试试

楼主(2024-04-02):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文件名后缀的问题,改回.brd的后缀就行了

    因该不是后缀的问题,我是用16.6版本画的板子,我换17.4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