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的CreatPDF功能,中文注释和特殊符号乱码是不是无解?

楼主(2023-11-24):
padsLogic中加入中文注释和电阻单位“Ω”,电容单位“μ”,在CreatPDF后,都显示乱码。
这些是不是一直都无解啊,除非是打印PDF文件,但是这样CreatPDF的超链接又没有了。

网友:
电阻单位“Ω”是个特殊符号
我们公司一般用R表示,很方便,也没有乱码

网友:
    目前这类工具都是老外的,所以设计中的习惯是避免中文和特殊字符这类方式,比如我们表示电阻用单位R(大写)然后用小写字母k,m分别表示千,毫,这样就容易阅读又避免各种不兼容的问题!还有常用的温度表示,也要避免用特殊符号,看哪位大哥有好建议!我目前用C,有点不清晰!

楼主:
    有时候会有图纸的标准化要求,对单位有标准的要求。

网友A:
    把字体改为宋体或楷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字体改为宋体或楷体就可以了!

用的VX2.10
    新建一个空的文档,写了几个字,用宋体、楷体都不行。Creat PDF出来的还是乱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字体改为宋体或楷体就可以了!

    那就奇怪了,我的是WIN11系统,PADS VX.2.14,改成宋体和楷体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我的是WIN11系统,PADS VX.2.14,改成宋体和楷体都没问题!

    我的系统是Win10 LTSC 2019,哪天用VX2.14的时候我再看看。

网友B(2024-01-11):
引用 楼主:
有时候会有图纸的标准化要求,对单位有标准的要求。

    我用的VX2.5,改成宋体或者楷体,导出来也是乱码

楼主(2024-07-19):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VX2.5,改成宋体或者楷体,导出来也是乱码

    VX2.14,用黑体宋体,不会乱码了。

网友:
    典型的用宋体模式用习惯,宋体不是国际标准,这些特殊符号你改软件自带那个字体模式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