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X2.13安装过程报错。

楼主(2023-11-24):
系统Windows10/Windows11
软件版本:VX2.5、VX2.13

求助各位专家,我的电脑本来运行VX2.5好好的,非常和谐。
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无法打开原理图或者PCB了。然后重装,重装过程遇到报错,如下图所示:

不止这1个文件,我特意做了记录,共有如下文件都有同样的报错: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TestPoint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symbolwizard.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Navigator.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dxdatabook.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iceAddin.0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iceAddin.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SDApplicationAutomation70.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SDApplicationAutomation70.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SDAddin.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DxFFSearchAddin.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SDDIDC.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ParametricUtility.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LibDataGrid.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SDDIEC.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VariantGUI.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padstackEditor.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WBToolkit.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wg\win64\lib\CellEditor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SDDMOA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xe\win64\lib\DrawingWizard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NavDlg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SDDIDC.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GenerateBGAFanouts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LDD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LibDataGrid.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SDDIEC.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SDDIDC.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SDDMOA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MGCVariantGUI.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NavDlg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NetExplorer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PadstackEditor.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ParametricUtility.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PDBEditor.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PDBEditor.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CP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wg\win64\lib\CellEditor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wg\win64\lib\Backdrill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XPD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oasis_ui.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DMSLibrAddin70.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LMCDocAddin70.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win64\lib\LMEDXAddin.dll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3D\win64\lib\3DAdapter.ocx
C:\MentorGraphics\EEVX.2.13\SDD_HOME\common3D\win64\lib\3DAdapterConductorView.ocx
我把VX2.5更换到了VX2.13,未解决问题。

然后重装系统,直接安装VX2.13,可以正常运行。待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又无法打开。直接重装软件,仍然报上述错误。
然后我把操作系统升级到了Windows11,直接安装VX2.13,可以正常运行,使用2天后,又无法打开。直接重装软件,仍然报上述错误。
我回顾了一下从安装完VX2.13后,到软件无法打开期间,都安装了哪些软件,这包括CAD、Python等常用的开发工具。在我的另一台电脑上,也都安装有同样的这些工具,但是另一台电脑上就没这么多破问题。

求助各位专家,怎么解决?
跪谢!

网友A:
一般都是刚开始装的问题,你这个用着用着就有问题了,很奇怪
会不会电脑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刚开始装的问题,你这个用着用着就有问题了,很奇怪
会不会电脑系统有问题

我也很奇怪,所以我分别尝试了各种方式重装系统,比如使用微软官方的那个工具制作镜像,然后又用一些PE工具制作启动盘装系统,都是一样的。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我的CPU是i3的13100,显卡是1050Ti,主板是TUF GAMING B760M-PLUS,外接1个AOC的4K显示器

网友:
    之前尝试过2.13。安装后似乎没有问题。但重启电脑后软件运行变得很怪异,很慢。后来改成2.12就好了。

网友:
    我的电脑是装不上,64位操作系统装不了64位的,可以装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