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同相反相电压相差大

楼主(2023-11-24):
为啥输入输出相差这么大?R4位置接的光源,恒流

    負載是什麼東西很重要,不能用 R4 的位置接光源,一句話帶過!>_<!!!

网友A:
    R4接的是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接的是5V电源

是的,,5V

网友:
    把5v变大,你在看看,是输入太高了,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那要接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接在哪里。。。

    认真看楼上的额回复。

网友:
    就你提供的这三个电压看,Q1是完全到导通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狗版主说的问题,负载太重。试着调整R4大小,让Q不要饱和,然后看看电路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运放的同向和反向输入端对地电压不相等,失调电压大。若两者对地电压相等,则流过R3电流为3/16=180mA,三极管进入了饱和区,需要更大的基极电流,而一般运放的输出端输出能力也就最多10-20mA左右,造成运放输出端无法输出足够的电流。致使运放处于非线性区,造成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的失调。解决办法增大R4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