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过孔VIA的寄生电感计算公式问题

楼主(2023-11-24):
看到过孔的寄生电感计算公式有些疑惑。公式如下:
    Lvia=5.08*h[Ln(4h/d)+1] ;
d指的是VIA的直径,可是有的VIA是实心填满的,有的VIA是空心的,这个孔径d怎么确认,是否包括孔铜的厚度呢?还有就是这个公式中的长度单位是mm还是mil呢?
    有没有谁了解这个公式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想看大師說法..........個人認為, 所謂模擬是一般狀況為主, 或模擬最差狀況, 如何補救為副.

我怎么按照 公式计算与用这个软件计算的寄生电感数值不太一样呢?

网友:
    PCB Toolkit,免费软件,计算出来的值很保守

网友B:
    大概算就好了,貌似实心跟空心只影响DC的,不影响这些电感电容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算就好了,貌似实心跟空心只影响DC的,不影响这些电感电容这些

    好的,感谢

网友(2024-11-21):
    壁厚大于肌肤深度的尺寸,其实是无效尺寸,而肌肤深度在高频下,是远小于普通孔径的壁厚的(0.8mil),所以相当于空心电感,按照外围直径来就可以,无所谓空心不空心

网友(2025-03-26):
    单位是i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