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转Q3D有错误

楼主(2023-11-25):
    我用siwave的Export  to Q3D Extractor功能,将PCB转换到Q3D里,但是出来的文件有一部分走线是缺失的(中间部分缺失了很大一块),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你详细描述一下步骤,会不会步骤或者选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你详细描述一下步骤,会不会步骤或者选项有问题

    就是点Export to Q3D extractor 得到这样的。中间少了一块,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我发现这几根缺失的走线都是因为没有过孔,这个是因为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B:
    在转的时候要在SIwave里面勾上你需要的net,不然可能只转Power/GND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转的时候要在SIwave里面勾上你需要的net,不然可能只转Power/GND net

    大神,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