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设为HDMI、DVI、DP和Type-C怎么选?

楼主(2023-11-27):
    随着显示设备提供的画面越来越高清,为了满足更大的数据传输量,显示器连接线也在不断进化。
    尽管日常使用我们可能并不能看出什么区别,但如果你是对显示器成像有一定要求的用户,那么选对显示器连接线就非常重要,否则斥重金买下的高端显示器可能就无法发挥全部实力了。
    最初DVD 和小霸王 红白黄的 AV 线,一根负责画面、两根分别负责左右声道。
    CRT 显示器(大头)时代,VGA 接口兴起,因为 CRT 显示器是模拟设备,所以 VGA 也传输模拟信号。虽然后来液晶显示器兴起,但最初也继承了 VGA 接口,显示器内部装有 A/D 转换器,将 VGA 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VGA 一般最高支持 1080P,再往上性能就跟不上了,画面会虚、抖动、拖影。
    DVI 还没兴起就被遗忘。它有很多型号,和现在主流的 HDMI 差不多,只是支持的分辨率稍微差一些。
    最关键的是 DVI 和它的前辈们,都不支持音频传输。
    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目前最主流的 HDMI、DisplayPort,还有近几年兴起的 Type-C
    HDMI
    HDMI 俗称「高清线」,正面看起来是左右对称的梯形。是目前最常见的连接线,电视、电脑、投影都支持它。一根 HDMI 就能同时传输画面和音频。
    HDMI 经过了很多次升级,简单介绍一下各版本不同:
    HDMI 1.4:4K 24Hz(4,096 x 2,160),4K 30Hz(3,840 x2,160)以及1080P 120Hz;
    HDMI 2.0:4K 60Hz,更高版本(HDMI 2.0a 和 2.0b)还包含对 HDR 的支持;
    HDMI 2.1:巨幅升级!10K 120Hz,并且还有动态 HDR,增强的音频通道允许传输杜比 Atmos 和 DTS:X 音频。
    Ps:以上仅列出部分情况,因为上限实际上由带宽决定,HDMI 虽然在开启 HDR 的情况下以 4: 4: 4 色度显示只支持 4K 60Hz,但如果关掉 HDR 后以 4: 2: 0 色度显示,它的带宽也能支持 4K 120Hz。
    关于分辨率与帧率对带宽的大致需求,可以参考下表:
    另外需要注意,不管是什么接口和连接线,都需要输出设备、连接线、显示设备同时支持相关功能(分辨率、刷新率、HDR 等)才能得到最终结果。如果显示器本身不支持 120Hz,那就算上 RTX 3090 和 HDMI 2.1 也是白搭。
    同理如果显示器和显卡都支持 120Hz、8K 加 HDR,结果用一根 HDMI1.4 连接,那最终结果也只有 30Hz 的 4K。
    另外 HDMI 还有两个衍生版本 Mini HDMI 和 Micro HDMI。
    这两种接口都更小,主要用在小型设备,例如相机、便携播放器,性能上没有差别。
    DisplayPort
    对于游戏党或者有更高需求的朋友 DisplayPort(简称 DP)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正面看上去它像是缺了一角的长方形,同时画面和音频传输。
    DP 也经过很多次版本升级,简单介绍一下各版本不同:
    DP 1.2-1.2a: 5K 30Hz,4K 75Hz 和 1080P240Hz;
    DP 1.3: 8K 30Hz,4K 120Hz和 1080P 360Hz,支持HDR;
    DP 1.4: 8K 60Hz,4K 144Hz,动态 HDR,同时兼容 Type-C,可以在输出画面的时候传输数据,并且 DP1.4 支持「菊花链」方式连接多台显示器,简单来说就是讲显示器串联,而不是所有显示器都需要直接连接输出设备。
    DP 2.0(即将到来): 8K 75Hz 和 4K 240 Hz。
    简单对比一下 DP 与 HDMI 各代差异:

    Ps:DSC,显示串流压缩技术,能实现传输 3:1 压缩率的视频信号,需显示器支持。
    排序的话应该是 DP2.0 》 HDMI 2.1 》 DP 1.4 》DP 1.3 》 HDMI 2.0 》 DP 1.2 》 HDMI 1.4。
    总的来说在输出和显示设备都支持的情况下,DP 应该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它继承了前辈所有的优点。但因为 HDMI 的普及度更高,如果是经常需要移动连接很多设备,那 HDMI 依然有更大的优势。
    另外在苹果的牵头下,DP也诞生了 MiniDP 这个衍生版本,接口更小,但性能没有变化。
    DP vs HDMI 还需要知道
    除了分辨率和刷新率,有些朋友还有其他需求,但这些特殊需求并不是所有连接线都支持,以下区别需要注意。
    FreeSync 和 G-Sync 分别是 AMD 和 Nvidia 的可变刷新率技术(VRR),用于解决画面撕裂和卡顿问题。
    DMI 从 2.0b 开始可通过 AMD 扩展支持 FreeSync,但不支持 Nvidia 的 G-Sync。据说 HDMI2.1 将支持。
    而 DP 线则同时支持 FreeSync 和 G-Sync,对游戏玩家比较有帮助。当然前提是显卡和显示器都支持。
    随着 4K 视频的流行,为了防止内容被盗,一些媒体平台对播放环境有严格要求。例如 Netflix 的 4K 视频必须要 HDCP2.2 支持。HDCP 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播放的画面被复制。HDMI 和 DP 都可以支持 HDCP,但它并不是默认功能。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应该在购买之前提前了解清楚。
    线缆长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问题,线缆越长图像音频信息丢失和延迟越严重。DP线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很理想,它的最长长度大约在 3m 左右,建议 DP 线长最好不要超过 1.8m,否则显示质量会大打折扣。
    而 HDMI 的长度优势就很大,最高支持 15m。
    对于摆在桌面上的显示器来说可能 1.5m 长都感觉影响收纳,但对于家庭影院来说长度很关键。
    DP 2.0 和 HDMI 2.1是最强的两个接口标准,但都是为次时代设备准备的,目前支持的设备还极少。昨晚发布的RTX 30 系列显卡好像并未提到是否支持 DP 2.0 和 HDMI 2.1(理应支持)。中低端显示器和电视则可能需要等到 21 年末才开始普及。
    Type-C
    Type-C 仅代表接口形状,前面说的 DP 和 HDMI 除了形状还有传输协议的意思。
    目前使用 Type-C 接口的协议有 USB3.1 和雷电,前者常用于安卓手机,后者则在笔记本电脑上比较常见。
    USB 3.1 的设计标准满足视频传输要求。最新的 USB 3.1 支持 4K 60Hz,大致与 HDMI 1.4 相当。
    雷电则像是 PCI Express 和 DP 的合体。PCI 简单来说就是用来传输数据,而 DP 则用来传输图像和音频。雷电的性能比 USB 3.1 更强,在 4K 60Hz 显示的同时还支持 USB 3.0 满速传输数据,因此常被用于外接显卡。
    总的来说雷电应该是目前最全能的传输协议,支持电力、数据和信号。并且雷电也支持菊花链。
    接口转换
    很多时候我们的输出设备的接口并不能与显示设备完美契合。这时候接口转换就是最性价比的做法。
    接口转换的方法有两种,一根线两种头或两根线中间用转接器。
    转换器常用在笔记本上,因为笔记本接口少且需要经常连接多种显示器。一根线两种头则常用在台式机或电视这种不会经常挪动的设备上。
    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最终得到的效果上限都是低端头的上限。
    比如 DP 1.4 转 HDMI 2.0,即便显卡和 DP1.4 都支持 4K 144Hz,但因为 HDMI 2.0 最大支持 4K 60Hz,最终得到的效果也不能超过 HDMI 2.0 的上限。
    总之大家在买「大车」时也要配一个合适的马匹才行,否则 6W 元的苹果显示器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