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电路层 (铜+镍) 怎么设置?

楼主(2023-11-27):
请教大神, 如果用siwave 仿真一个电路板, 电路用的不是常规单纯电镀铜 (例如10um厚度),  而是用双层电镀  铜 + 镍   (例如铜10um+ 镍5um),
这种情况Siwave如何设置电路层的导体层厚度???

网友(点评):
重點在銅的阻抗, 用並聯看, 除非有比阻抗銅小的, 不然建議無視, (這也是我本來想回VIA填滿的問題, 而一般電鍍也是會先打镍底再镀金, 主要镍銲接性不好, 所以镍上面要再鍍金.)

网友:
尽量用常规电镀,不然会了问题都没法找人解决

网友:
    考虑这么精确的话,会不会也超出软件的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