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USB charger, 30M到245M传导辐射超标12dB

楼主(2023-11-28):
1,产品: 车载USB charger
2,测试项目: 传导辐射
3,测试结果, 请参看下图.
    其中, 30M到245M, 像是正弦波的上半轴一样(超额部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1J1IrVisWHaUH8WQRxn4w?pwd=atta 提取码: atta
第一次, 做传导辐射. 不知, 从何下手整改?电路图, 不知道怎么上传上来, 一直提示, 文件太大(其实也就6M).
    一组12v电源进来, 分成2个USB 输出, 做过的, 应该都知道, 我手上几个竞品, 功能到外形都是大同小异.
有人才可否先帮我科普下, 什么是传导辐射, 测试原理是什么?
有哪些书, 或者网页可以查看?

谢谢!
----------
11.30.2023 更新.
1. 看了如下各楼的文章. 了解了一些基本概念, 像SMPS = Switch mode Power Supply, CISPR=comite international..., Class 5(Lower limit, but have gaps),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2. 我的test setup 与文章里的setup 很不一样(我指的是CISPR 25), 他们的距离, 还有5cm 的chassiss GND高度, 50 0hm..., 跟我们实验室的setup很不同. 是否有讲究?
3. 我的实验用的是电流法, 选择了50mm, 及750mm两个位置放置电流感应圈. 这个距离是否有讲究, 可否自行选择, 往哪边移会对结果好一些?
4. 如果我的cable里, 即有电源线, 也有USB的线, 该怎么办, 一起测? 还是分开测?
5. 实验的连接 拓朴是这样的  Batt-_-_-_-_-_-_- (Host + My device's Power port)-_-_-_-_-_-(Ipad + My device's USB port)  备注上, 下两线, 表示有两跟/两种线)
    也就是说, 我的device同时连接电池与host的电源输入及host的电源及USB输出. 我如何能知道, 这个噪声来自哪个方向? 可能是我的DCDC引起的, 也可能是Host 输出的呢?
    如何排除噪音不是来自Host?
6. 楼下某层, 版主说只超出了33M, 201M两个点.
    为何只有两个点呢, 我看到的是4个点? 且limit line有2条, 我该如何阅读呢? 只看Peak吗? AVG可以不处理吗?
7. 如何确认一个频点是另一个频点的‘倍频’呢? 特别是在数值上, 不是整数倍的时候? 这个倍频为何会‘跑偏’呢? 容差多少, 可以视为倍频?
8. 明天有约实验室, 版主说的solutoin, 可以一一验证. 后续更新进展.
以上, 谢谢!

文件太大可以壓縮成兩個檔案上傳!

网友:
上次在批歐伊PoE)有類似的情況,波形不太一樣,但也是一整片高高低低的(電源芯片有展頻造成的)。

  • 加大輸入電容Input Capacitor)試試。(上次是加了 100uF 發現有顯著的改善)。
  • 直流電源輸入可以加共模線圈Common Choke)抑制看看。

我們是修改了這兩項過的。

方便告知充電芯片是哪個型號,或提供規格書嗎?

网友:
踢哀(TI)的文檔給你參考!

照這個文檔中的波形看起來,你的波形好像也是展頻Spread Spectrum)造成的耶~

 但主因不是展頻Spread Spectrum),它是有助於抑制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的,而是LINE)上的雜訊沒被濾乾淨,底噪被抬高了。

网友:
每个电子产品售卖前都应有对应的认证。每个认证又有对应的EMC测试标准,是国标,CE,还是UL。先要搞清楚。或者可以直接找EMC实验室咨询更直接。

谢谢分享!: 5.0 支持!: 3.0
谢谢分享!: 5 支持!: 3
谢谢Yama 的分享! 如果能举个例子就更好了, 比如, 你知道国标, 你就说国标, 如果还有时间, 就说说其它. 当然, 哪怕, 只分享三个名词, 也是好的. 实验室如果也能举个例
有電磁相容單位的的公司,基頻工程師不會去讀規範。 沒電磁相容單位的的公司,基頻工程師也沒有幾個人會去讀規範。 >_<|||

网友:
也是踢哀(TI)的文檔,寫得也不錯!

网友:
還是踢哀(TI)的文檔,介紹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的標準!

网友:
Conducted EMI Filter Design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One more question, my lord. As we know that the word 'dB' is the logarithm of a fraction. Do you know what the Numerator and Denominator stands for, respectively? 20log(Va/Vb). Thank you!
I am sorry to say that my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Circuits are not fair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in page 6 and the following.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After having read this article thoroughly, I still can't clearly understand the Acronym 'SMPS'.

网友:
終於有一篇不是踢哀(TI)寫的,裏面提到共模線圈Common Choke)的作法,就是我們上次使用的方案。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

我這輩子未免也學得太少了!

网友:
谢谢版主这么好的资料!大神受小弟一拜。。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在批歐伊(PoE)有類似的情況,波形不太一樣,但也是一整片高高低低的(電源芯片有展頻造成的)。

 ...

谢谢超级先!链接已经更新.里面有原理图及PCB.

不太理解, PoE是什么.
电源芯片2颗, 如下:
SC8101, MPSEVQ4228-C.
目前, 还没有开展频(就我的理解, 展频是给RE调试用的--是否误解?)

SMPS = Switching Mode Power Supply 切換式電源供應器,洋人很常用的縮寫。>_<|||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超级先!链接已经更新.里面有原理图及PCB.

批毆伊(PoE = Power over Ethernet)是一種透過乙太網路Ethernet)線供電的技術。

网友:
展频是给RE调试用的

展頻Spread Spectrum)對 RERadiated Emission)或 CEConducted Emission)都有效!
我只是好奇,想看看你的芯片是否有展頻Spread Spectrum)的功能。

网友:
33MHz 和 201MHz 超標

33MHz x 6 = 198MHz

201MHz 約略可以視為 33MHz 的 6 倍頻,而 33MHz 又是一個 CPU 常見的頻率。想請問樓主,系統中是否有什麼元件是用到 33MHz  的頻率?

應該從這個地方著手!

网友:
33MHz 不像是電源的頻率,經驗上散發出來的雜訊不會超過 15 倍頻,應該是系統中有高頻的元件,藉由電源帶出來的。

樓主要找到根源下對策,不要慌了手腳!

如果 CPU 展頻Spread Spectrum)功能,可以打開試試。

一般會有展頻Spread Spectrum)的周邊。(我目前的經驗)

  • DRAM Controller
  • Ethernet
  • USB 3.0

MPS MPQ4272展頻Spread Spectrum)可以打開試試,不過只有芯片 420KHz 我是較懷疑會有幫助。

其實,我上個計劃的批歐伊(PoE)芯片也是 MPS 的,經驗上這家公司的產品效能還不錯,通常是其它地方造成的影響。

网友A:
如果這篇技術文檔對你有幫助的話!

電磁干擾奇次諧波和偶次諧波是怎麼來的?

网友(点评):
I just use to, looking for this aspect of the document, how to thank the dog brother?

网友:
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顧名思義就是從纜線Cable)上散發出來的雜訊干擾,又可分為電源線Power Line)和訊號線Signal Line)兩種。

LISNLine Impedance Stablization Network
量測從電源線(市電)散發出來的雜訊干擾。

ISNImpedance Stablization Network
量測從訊號線Signal Line)散發出來的雜訊干擾,通常是電話PSTN)線或乙太網路Ethernet)線。

量測方式

電源線Power Line)或訊號線Signal Line)會經過一個 CDNCoupling / Decouping Network)的電路盒子,將雜訊取出至頻譜分析儀進行量測。當ˋ然 LISNISN 使用的 CDNCoupling / Decouping Network)會是不一樣的型號及電路!

敲字快累死我了!

网友:
HC2 Conducted Emission Debug 建議

看了一下電路,覺得比較可疑的是創惟科技(Genesys)USBSD Card Reader Controller GL835。因為它內建 12MHz 振盪電路。201MHz 有可能是 SD Card 讀寫造成的,它剛好約略是 25MHz50MHz 的倍頻。33MHz 我比較不解,但有可能是 GL852 內部 12MHz 利用 PLL 升頻,產生 33MHz 給裏面 MCU 使用的時脈。

先釐清干擾來源
依照我的推斷,測試時應該兩個 USB 充電埠有掛負載,然後 SD Card 做讀寫。
  • 先移除 USB 充電埠負載,看測試結果是否還會超標。
  • 停止 SD Card 讀寫或不要插 SD 卡,看測試結果是否還會超標。

如果如預期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干擾沒了,那就是創惟科技(Genesys)USBSD Card Reader Controller GL835 造成的影響。

修改建議
  • 創惟科技(Genesys)USB SD Card Reader Controller GL835 支援展頻Spread Spectrum)功能,請檢查有沒有被開啟。如果沒有、就把它開啟,展頻Spread Spectrum)有助於抑制電磁干擾。
  • 簡單來說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就是電源上的擾動在纜線上作怪,可以在加大 C25 和 C26 看看。上次我們的案例是在 C26 多併一顆 100μF 的電解電容。
  • L3 共模線圈Common Choke)我看不清楚型號,但可以檢查規格上的阻抗值,可以換高一點的型號試試看。上次我們的案例也是共模線圈Common Choke)的阻抗值由 470Ω 提高到 1KΩ 才過的。而且阻抗高點越接近 200MHz 越好,因為在 201MHz 恰巧也有一個干擾存在。參考附圖,上次我們用的 CK07102CR 1KΩ 阻抗值看起來就不錯。
  • 創惟科技(Genesys)USB SD Card Reader Controller GL835 3.3V 電源輸入或其 LDO 電源輸入端,可以考慮串磁珠Bead)。不過這個會動到線路佈局PCB Layout),留待都沒辦法時再當最後手段。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我把问题, 统一放1楼吧. 方便阅读. 你发的文章基本过一遍了. 我看他们主要针对AC, 不太针对12V车载电池作为输入.

网友:
樓主:
我今天在實驗室想到一個問題,33MHz 有可能是 Intel 電腦系統的基本頻率,201MHz 約略是 6 倍頻。所以我們應該先確定這些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是不是來自於陪測的電腦,而不是從你的板子出來的。

因為主芯片是讀卡機功能,所以我猜想測試時,ˊ可能會接到一部桌機Desktop)或筆電Notebook)來做讀寫。

  • 如果是筆電Notebook),請嘗試使用電池供電而不要接適配器前一個計劃發現單純用電池供電陪測電腦帶出來的雜訊小很多
  • 另一個方法是,在這條纜線的末端銲上一個 USB 母座,插 U 盤、讀寫下進行測試。如果不接你的板子依然可以量到這些雜訊,間接也可以證明這些雜訊不是你的板子來的,而是陪測電腦產生。我們前一個計劃,也是利用純電阻負載,證明某個頻率的雜訊不是我們板子產生的。

如果能證明雜訊不是來自待測物,且又找不到適合的電腦陪測。我們的認證ˋ實驗室,是允許報告上排除這些干擾頻率的!

給您作為參考!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我的host, 不是笔电, 更不是桌机, 外形有点像Mac mini. 车载专用的host, 接口个数多且形状独特. 有点像早年桌机的PS/2.
有无可能, 底噪就在门限附件, 一经我的系统, 稍微抬一点, 就超标?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 打字没有你快, 所以在你发表后, 我并没有看见. 又问了一遍. 我的host是我的客人指定的, 我换不了其它. 我问过客人了, 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的底噪是

网友:
DC LISIN
和 AC LISIN 的道理相同,都是電源上的擾動造成的。

网友:
爛公司的教育訓練 - 電磁相容 EMC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很好的,扫盲文章!

网友:
各種電學 dB 相關單位互換關係

dB 是兩個值對比,沒有單位。

有點像是說 A 是 B 的三倍,類似這樣的敘述。

网友:
各種電學單位計算表

网友:
  • 我的 Host 不是笔电、 更不是桌机。 外形有点像 Mac mini 车载专用的 Host。 接口个数多且形状独特,有点像早年桌机的 PS/2。
    就是類似工業電腦的主機,敝爛公司也做這東西。
  • 有无可能底噪就在门限附近,一经我的系统稍微抬一点就超标?
可能!尤其是不當的纜線,可能讓雜訊又飆高很多 dB。
  • 我的 Host 是我的客人指定的,我换不了其它。 我问过客人了, 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的底噪是多少。
所以更要確定雜訊是不是主機帶出來的。
如果你只是要認證你的板子,可以和實驗室討論用筆電驗證讀卡機,USB 充電埠就接純電阻負載。
如果你必須搭配客戶的板子一起認證,那更要釐清雜訊是誰出來的。
所以 DC LISN 是在你和主機間的接線量測的嗎?纜線中有 12V 電源和 USB D+/D-?

网友:
纜線可以考慮纏繞磁環Ferrite Core)擋擋看!

网友:
  • 我的实验用的是电流法,选择了 50mm 及 750mm 两个位置放置电流感应圈,这个距离是否有讲究。可否自行选择, 往哪边移会对结果好一些?
車載的規定沒做過,我不是很清楚。但如果是電流感應線圈,應該是沒影響,因為整條線的電流應該是一樣的。
  • 如果我的 Cable 里,即有电源线、也有 USB 的线、该怎么办?一起测? 还是分开测?
    就我的認知 LISIN 是測電源線(Power Line),ISN 是測訊號線(Signal Line),具體的狀況就看實驗室的設置但據我所知,USB 應該是沒有 CDN(Coupling / Decoupling Network)可以擷取線上雜訊來量測的,所以他們應該只有量測電源線(Power Line)。
  • 实验的连接 拓朴是这样的  Batt-_-_-_-_-_-_- (Host + My device's Power port)-_-_-_-_-_-(Ipad + My device's USB port)  备注上, 下两线, 表示有两跟/两种线)也就是说, 我的 Device 同时连接电池与 Host 的电源输入及 Host 的电源及 USB 输出. 我如何能知道,这个噪声来自哪个方向?可能是我的 DC/DC 引起的, 也可能是 Host 输出的呢?如何排除噪音不是来自 Host?
    所以必須要有我所描述的一些手法,例如純電阻負載,或是想辦法接其他裝置。若依然有這些干擾,就表示這些雜訊不是你的待測物產生的。
    你的 Charger 或 DC/DC 主頻都只有數百 KHz,15 倍頻都到不了 33MHz,所以我會說這些頻率有可能不是來自於你的待測物。
  • 楼下某层,版主说只超出了 33MHz 和 201MHz 两个点。
    應該是我的習慣造成的,通常我是看最嚴重的點,而這些地方會優先抑制。其他點也有可能你下了對策後會跟著下降,到時候再解下一個順位。
  • 为何只有两个点呢, 我看到的是 4 个点? 且 Limit Line 有 2 条,我该如何阅读呢?只看 Peak 吗?AVG 可以不处理吗?
    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同時看兩種界限,兩種值超標都需要處理,但通常壓下來其中一個也會降低另一個。測報下面的表列會標註是 Peak 還是 Average,Margin 是指超標了多少,-3dB 表示 Under Limit 3dB,+3dB 表示 Over Limit 3 dB。
  • 如何确认一个频点是另一个频点的‘倍频呢?特别是在数值上?不是整数倍的时候?这个倍频为何会跑偏呢?容差多少?可以视为倍频?
頻譜分析儀由於解析度(Resolution)的問題不會非常精準,而測試因為時間的關係,儀器也不會設到很小的解析度(Resolution)。通常一除下來有 2.9 ~ 2.99 我就認為是 3 倍頻了。有些頻率是由鎖相迴路(PLL)倍頻而來的,通常他也會有點差距,不會剛好是整數倍。
201MHz / 33MHz = 6.09

网友:
如果你把自己板子上的功能都停掉,還會有干擾的話,就有極大的可能是來自於陪測物。

先釐清干擾來源
依照我的推斷,測試時應該兩個 USB 充電埠有掛負載,然後 SD Card 做讀寫。
  • 先移除 USB 充電埠負載,看測試結果是否有改善。測試時 USB Port 有接東西嗎?因為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來自於電源的擾動,如果上面有 1A 的大負載(舉例),很有可能是主要原因,但不一定是你的待測物DUT)出來的。前一個案子就是 PoE 上加了 1.2A 的純電阻負載,電源 PoE Injector 就會出現 478KHz 超標的雜訊。是我們的板子造成的,但不是我們的板子出來的。
  • 停止 SD Card 讀寫或不要插 SD 卡,看測試結果是否有改善。

楼主:
“依照我的推斷,測試時應該兩個 USB 充電埠有掛負載,然後 SD Card 做讀寫。
先移除 USB 充電埠負載,看測試結果是否有改善。測試時 USB Port 有接東西嗎?因為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來自於電源的擾動,如果上面有 1A 的大負載(舉例),很有可能是主要原因,但不一定是你的待測物(DUT)出來的。前一個案子就是 PoE 上加了 1.2A 的純電阻負載,電源 PoE Injector 就會出現 478KHz 超標的雜訊。
停止 SD Card 讀寫或不要插 SD 卡,看測試結果是否有改善。”

上周五已经安排同事去做实验了.
也是新人去实验, 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 基本上, 实验没有得出可靠的结果.

总体感觉与SD卡, 似乎关系不大, SD卡工作与否, 对测试结果影响不显著.
反而是7.5W的USB port对测试结果影响较大. (我没有亲自去, 也可能是实验没有做好, 测试结果也还没有发给我, 明天整理一下, 再更新)

“是我们的板了造成的, 但不是我们的板子出来的”
以上这句, 不太理解.

我们这的实验室好难约, 一星期就给2个小时.

网友:
是我们的板了造成的,但不是我们的板子出来的,以上这句不太理解。
板子的負載造成 PoE Injector 的 Noise 變大,我們的狀況跟你們類似,有一個外接電源 12V 必須有 1A 的輸出,所以測試時實驗要求我們在這個輸出加上 1A 的負ˋ載。
後來我們不接板子,接了一個 1.2A 的純電阻負載,照常出現這個雜訊,而且大小一模一樣。不接我們的板子都還有,那就不會是我們板子產生出來的

网友A:
上周五已经安排同事去做实验了,也是新人去实验,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 基本上,实验没有得出可靠的结果。
看來您也是主管,我覺得你該親自去,爛公司都是我帶新人去實驗室的。

网友:
CISPR 25 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量測設置圖來看,電流感應器應該只有量測電源線,實際情況要現場看他們的接法。

實驗室的接法和法規不一樣,通常我們會提出質疑的。

CISPR 25 使用電流感應器的作法,有別於 EN55032 使用 CDNCoupling and Decoupling Network)擷取的方式。

CISPR 25 (1995).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篇技術文檔對你有幫助的話!

電磁干擾奇次諧波和偶次諧波是怎麼來的?
I just use to, looking for this aspect of the document, how to thank the dog brother?
難道又是一個電磁干擾EMI)的受害者???

加入狗幫吧!一群做得像狗的夥伴們。

网友:
我们这的实验室好难约,一星期就给 2 个小时。
去之前一定要先想好要做哪些驗證,條列下來給負責人執行。在那邊晃著晃著,時間很容易忽悠過去

网友:
反而是 7.5W 的 USB Port 对测试结果影响较大。
合理!因為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的主要原因是電源擾動,當你的 Charger 或 DC / DC 輸入、抑或是 Host 的 12V 輸出電源的效能不好的時候,負載變大、雜訊就會跟著變大。那麼就試一下沒這個 7.5W 負載時,是不是雜訊就沒了。

  • 要證明這個雜訊是不是板子上的電源(Charger IC 或 DC / DC)造成的,可以拿掉板子、接一個 7.5W 的純電阻負載試試看。如果狀況一樣,就表示雜訊是 Host 帶出來的。在不動 Host 的狀況下,那你也只能試試下面幾個手法。
  • 加大你板子上 12V 的輸入電容看看。(穩定你的電流或電壓波動)
  • 電源線纏繞磁環(Bead Core)看看。有的法規不准外掛磁環(Bead Core),先試試看、大不了到時候你們訂做一條內建磁環(Bead Core)的纜線。不動 Host 端的狀況下,要過也只能這樣幹了!
  • 共模線圈(Common Choke)改組抗較大的型號試試。

以上建議希望對樓主有些幫助!

网友:
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各種法規界限

网友:
TI White Paper slla569a.pdf - Understanding CISPR25 Current Probe and Voltage Method for Conducted Emissions

网友:
展頻Spread Spectrum)對頻譜的影響

网友:
TI - How to Design Input EMI Filter for an Automotive DC/DC Converter
How to design input EMI filters for an automotive DC/DC converter | Video | TI.com

TI - Filter Design Tool
Filter Design Tool (ti.com)

TI AN-2162 Simple Success With Conducted EMI From DC-DC Converters (snva489c.pdf)

网友:
除了讀卡機芯片,這就不是樓主要做的東西嗎?

https://www.ti.com/video/6295637884001

踢哀(TI)不是蓋的!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I can't login into this page today, so I can not watch the video you suggested! I will try it another d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周五已经安排同事去做实验了,也是新人去实验,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 基本上,实验没有得出可靠的结果。
...

上周提及的测试结果, 今天才整理出来: 链接发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zOTMeVDPwKyIaNIY0VGgw?pwd=tnt7 提取码: tnt7

我还没有总结出, 强烈的规律.

有一个电路 拓扑的疑惑. Batt---Host---My device, 实验室的电流钳 应该监测 Bat---Host 这一段? 还是只监测Host---My device这一段呢?
我感觉, 我的实验室可能理解错了. (下次, 我亲自去一趟)

谢谢, 超级!

网友:
https://www.ti.com.cn/zh-cn/video/6295637884001

中國踢哀(TI)的網頁!

网友:
    来凑个热闹,好好学习

网友(2024-02-26):
    非常好的建议,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