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铜操作技巧

楼主(2023-11-28):
1.在AD的铺铜操作后,经常会出现下图中的毛刺(蓝色方框中的),怎么设置铺铜规则都没办法规避,只好手动来割铜;

2.先在有毛刺的地方放置多边形实心区域,尽量把有毛刺的部分给遮盖住(下图白色高亮部分),这时系统会报错,不必在意;

3.双击这两个多边形,打开属性设置界面,把下图蓝色方框中的Kind选项从Copper修改成Polygon Cutout,报错就会消失了;

4.然后点击右键,选择铺铜操作,点击重新铺铜,就会发现毛刺已经消失了。

5.虽然大的毛刺已经消失了,但连接处还是存在小的毛刺,导致连接处不够完美,怎么办呢?

7.再右键点击重新铺铜,可以看到边缘更平滑了。

8.对于连接处存在的倒角等,无法通过覆盖来消除,如下图蓝色部分,

9.可以通过增加一个小的多边形实心区域来覆盖倒角,达到更加平滑的效果。

10.小的多边形实心区域,一般不用修改属性,如果报错,就双击它,把Net属性修改成覆盖区域的对应位号,一般是GND,我这里是DGND。

网友(点评):
辛苦了, 我是線設粗一點就解了.

网友:
    第一步直接放置CUT out就好了,不用再转换一步

网友A:
    有毛刺的管脚,放置一块铜皮
有毛刺的地,用禁止框,让那一块不敷铜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绣花技巧。真的没什么用。就是设计成第一个图,生产的时候板厂又不会完全的按照你的边界来。搞那么复杂的根本原因是你们项目不多,真有时间优化这块。

网友C:
    我都直接高版本修改铜皮边缘,很快的,一步到位

楼主(2024-03-15):
引用 网友C:
    我都直接高版本修改铜皮边缘,很快的,一步到位

怎么操作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毛刺的管脚,放置一块铜皮
有毛刺的地,用禁止框,让那一块不敷铜

    原理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绣花技巧。真的没什么用。就是设计成第一个图,生产的时候板厂又不会完全的按照你的边界来。 ...

有些设计必须要去除毛刺的,比如高速、高频电路,看项目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