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二极管怎么分类?怎么命名?

楼主(2023-11-28):
    (1)半导体二极管的分类
    二极管类型很多。依据功率有大、中、小功率二极管;依据工作频率有高、中、低频二极管;依据材料有硅、锗二极管;依据结构有点接触、面接触等。点接触二极管的工作频率高,但可承受电压不高,允许通过的电流也小,多用于检波、小电流整流或高频开关电路;面接触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和能承受功率较大,但适用的频率较低,多用于整流、稳压、低频开关电路等;依据应用有普通、特殊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包括整流二极管、开关二极管、检波二极管等,特殊二极管包括稳压二极管、变容二极管、光电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等。
    (2)半导体二极管的型号命名
    我国国标规定,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型号由5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用数字表示器件的电极数,“2”表示二极管,“3”表示三极管。
    第2部分:用字母表示器件的材料和极性,对于二极管有A、B、C、D四种,A、B、C、D分别表示N型锗材料、P型锗材料、N型硅材料、P型硅材料;对于三极管有A、B、C、D、E五种,A、B、C、D、E分别表示PNP锗材料、NPN锗材料、PNP硅材料、NPN硅材料、化合物材料,我国产品多为PNP锗材料、NPN硅材料2种。
    第3部分:用字母表示器件的类别。例如,P(表示普通管);V(表示微波管);W(表示稳压管);C(表示参量管);Z(表示整流管);L(表示整流堆);S(表示隧道管);N(表示阻尼管);U(表示光电器件);K(表示开关管);X(表示低频小功率管,功率小于1 W,特征频率小于3 MHz);G(表示高频小功率管,功率小于1W,特征频率大于3 MHz);D(表示低频大功率管,功率大于1W,特征频率小于3 MHz);A(表示高频大功率管,功率大于1W,特征频率大于3 MHz)。
    第4部分:用数字表示器件的序号。其反映了极限参数、直流参数、交流参数等参数的差别。
    第5部分:用字母表示器件的规格。其反映了承受反向击穿电压的程度。如规格号A、B、C、D等,其中A承受的反向击穿电压最低,依次类推。
    例如,2CN1表示硅材料N型阻尼二极管;3AX31A表示PNP型锗材料低频小功率管。
    (3)半导体二极管的极性外观识别方法
    常用二极管的外壳上均印有型号和标记。标记箭头所指的方向为阴极。有些二极管只有一个色点标志,有色点的一端为阴极;有些二极管带有定位标志,判别时,观察者面对管底面,由定位端起,按顺时针方向,引出线依次为正极和负板;有些二极管管壳是透明玻璃,里面连接触丝的一端为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