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仪器的5点注意事项

楼主(2023-11-28):
    正确使用仪器能够减小实验误差,取得正确的实验结果。综述以上分析,可得出正确使用仪器的基本规则如下。

    ①正确选用仪器。

    ②在规定的条件下使用仪器。各种仪器只有在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这些条件一般指环境温度、湿度、气压、电磁干扰、放置方法等。

    ③按规定要求调校仪器,保证仪器的精确度。校准仪器需按说明书给定的方法进行。

    ④按照说明书规定的方法和步骤使用仪器。仪器使用说明书中介绍的使用方法是正确使用仪器的依据,实验中若不按照正确的方法和步骤使用仪器,则有可能产生较大的误差或损坏仪器,影响实验的顺利进行。例如,需要调零的仪器,若不调零,测试结果将不准确。

    ⑤注意电子仪器的“接地”与“共地”问题。电子仪器“接地”与“共地”是抑制干扰、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的重要技术措施。所谓“地”可以指大地,电子仪器往往以地球的电位作为基准,即以大垲作为零电位,在电路图中以符号“┸”表示;“地”也可以是以电路系统中某一点电位为基准,即该点为相对零电位,电子电路中,往往以设备的金属底座、机架、外壳或公共导线作为零电位,即“地”电位,在电路图中以符号“┸”表示,这种“地”电位不一定与大地等电位,电子电路中,最为常用。

    》接地问题:这里所说的“接地”是指电子仪器相对零电位点接大地。一台仪器或一个测试系统都存在接地问题。电子仪器的外壳通常应接大地,而且接地电阻越小越好,一般应在几十欧姆的范围内。合理接地,一方面可以防止雷击可能造成的设备损坏和人身安全,另外还可以减小外接干扰,提高仪器的工作稳定性,降低测量误差。具体原因请读者思考。

    》共地问题:所谓“共地”,即各台电子仪器及被测量装置的地端,按照信号输入、输出的顺序可靠地连接在一起(要求接线电阻和接触电阻越小越好)。
    从测量输入端与大地的关系看,一些仪表两个输入端均与大地无关,即对大地是“悬浮”的,可称为“平衡输入”式仪表,如万用表。当万用表测量50 Hz交流电压时,它的两个测试笔可以互换测量点,而不影响测量结果;在电子测量中,由于被测电路大多工作频率高,信号弱、线路阻抗大,所以干扰问题严重。力了排除干扰,提高精度,大多数电子测量仪器采用单端输入(输出)方式,即仪器的两个输入端中,总有一个与相对零电位点(如机壳)连接,两个测量输入端一般不能互换测量点,可称为“不平衡输入”式仪器。测试系统中,这种不平衡输入式仪器,它们的接地端必须相连在一起。否则,将引入外接干扰,导致测量误差过大。特别是当各测试仪器的外壳通过电源插头接大地时,若未“共地”,会造成被测信号短路或损坏被测电路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