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作用?下拉电阻作用?

楼主(2023-11-28):
      上拉电阻就是把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此电阻还起到限流的作用。
      同理,下拉电阻是把不确定的信号钳位在低电平。
      上拉电阻是指器件的输入电流,而下拉指的是输出电流。
      那么在什么时候使用上、下拉电阻呢?
      1、当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MOS电路的
      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MO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另外,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