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产品的电量检测方法

楼主(2023-11-28):
请问大家的锂电池产品一般都是怎么检测电量的?
我们现在都是锂电池电压分压后给到ADC口去检测的,这种方法检测的电池电压,而且也不太准,尤其是当系统的电流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带IIC控制的芯片可以去读,不知道使用这种充电芯片通过IIC读取电量是否更好点?

哇,狗叔什么都懂,69YES
您是需要哪種檢測?進料檢驗或是產品使用上的的電量監控?

网友:
找个专门的采样电压的芯片

网友(2024-02-27):
对成本不敏感可以加一个库仑计

网友:
    一般是电阻分压。DC/DC后3.3V电压有啥波动的...

网友:
    如果要考虑到波动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2024-04-01):
    本来电压跟电池的容量就不是线性的,但是普通消费类的产品,对电量要求也没那么高,都是提前报警,报多了也没事,反正产品能跑就行。要弄库仑计的话软件该跟你急了

网友:
    建议上ti看看,这玩意精度要求高的话,不建议自己做,正经做是需要对电池建模

网友:
    采样采样呀

网友:
    电量估计啊,这个本来就是个难题啊,一班是,通过放电曲线,知道电池的一些特性,如3.2V时有多少电,3.7V时有多少电,然后软件就是通过ADC检测这个电压,得到对应的电量,这个是最初级的。高级一点的是,电池充电的时间,每秒充电多少电流,积分。最后得到充了多少电,放了多少电也是一样。其中可能用到一些数学的统计,算法等。

网友:
    IIC检测芯片就是用的第一种,估计你还要送电池去做放电曲线才能准,而且用久了之后,电池曲线会变化的,基本上就是民用,一些不需要很准的应用上。

网友(2024-06-22):
    锂电池,有专门的gauge芯片,如BQ27542

网友:
    1.要看下ADC口的输入阻抗是多少,输入阻抗与其中一个分压电阻并联,会造成实际分压电阻比设计的低,这就导致检测电压不准。
    2.锂电池,其简单的模型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源+电阻,当系统电流变化大的时候,无疑会造成测量不准确。

网友:
    从放电开始就使用功率对时间的积分,如果要精确一点可以进行一次充放电,这个基本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