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疑问

楼主(2023-11-28):
请教下,在power DC 里面设置sink的是时候,怎么手动设置?一个芯片上面,同一个电源pin 脚有几十个,我期望把每一个pin设置为sink,而不是把把所有相同网络的pin设置为一个整体。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期望得到下图的结果。

网友A:
    新建多个SINK,然后分别选中每个SINK,在右边分别设置positive pin和negative pin,右键 link the select node(s) to ...save with circuit n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多个SINK,然后分别选中每个SINK,在右边分别设置positive pin和negative pin,右键 link the select n ...

    你好,我选择 link the select node 的时候显示是灰色的,也就是无效状态,这个是需要 先选择固定的网络或者固定的的pin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选择 link the select node 的时候显示是灰色的,也就是无效状态,这个是需要 先选择固定的网络 ...

    我说的可能有点问题,选SINK0后,应该是分别设置Positive Pin 和Negative pin:(1)选中positive pin, 然后在要设置的电源负载pin上右键link the select node(s) to ...save with circuit node. (2)选中Negative pin, 在要设置的地pin上右键link the select node(s) to ...save with circuit node.

网友B:
    图怎么是是SIWAV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可能有点问题,选SINK0后,应该是分别设置Positive Pin 和Negative pin:(1)选中positive pin,  ...

谢谢指导!已经搞定了,非常感谢!这个软件的help文件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怎么是是SIWAVE的

因为常用siwave,所以图片是siwave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常用siwave,所以图片是siwave做的。

    比狗狗,好用,但PDN,狗狗又好用,SIWAVE分配模型的时,太死板,狗狗比SIWAVE灵活,两者交换着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可能有点问题,选SINK0后,应该是分别设置Positive Pin 和Negative pin:(1)选中positive pin,  ...

你好,请教下,在哪里可以看的到仿真结果中对应线路的线阻 或者是DC 阻值?另外在哪里可以找到help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在哪里可以看的到仿真结果中对应线路的线阻 或者是DC 阻值?另外在哪里可以找到help文件
 ...

线阻貌似里面有个专门仿线阻的一个,你在POWER DC里面找一下,HELP就是安装的目录下找,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阻貌似里面有个专门仿线阻的一个,你在POWER DC里面找一下,HELP就是安装的目录下找,能找到的

请教下具体怎么操作啊,我在 file/switch workflow 中选择  resistance mesurment generation , 但是也看不到每一个pin 的线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具体怎么操作啊,我在 file/switch workflow 中选择  resistance mesurment generation , 但是也看 ...

    有大佬能够指导下吗

网友:
    哎,~真的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