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Nets with only one pin

楼主(2023-11-28):
Error: Nets with only one pin 检查了线是连接上的,重连也没用,检查 器件管脚映射也没问题,检查了唯一id也没问题,但是就是要出现Error: Nets with only one pin,导入pcb引脚就没有网络,怎么回事啊,有不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的封装,建议检查一下,是否管脚放反导致没有连到线上。

网友:
    有时候可能会犯将line当作wire的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