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最近在RK3588,对于PCIE/SATA共用的信号该如何进行阻抗控制

楼主(2023-11-29):
最近在用RK3588进行一个模块的设计,因为是模块,所以一些高速的信号需要兼容2种或者3种不同的阻抗要求,比如RK3588中有PCIE/SATA共用,也有PCIE/SATA/USB3.0,1、那么对于PCIE要求是85R差分,而SATA是100R差分,那么如何进行模块的控制,在底板上再针对不同应用进行阻抗变换设计?

2、由于是模组,所以很多信号比较密集,如果按设计规范上的要求来做,比如HDMI这种信号需要按100R控制,而100R时,线宽较细,不好加工,别外线间距也会比较大,耦合度也会差一些,我想将阻抗做小的,比如按92左右这样的设计,原厂批量验证过的是95R/+-10%,不知道再做小一些会存在多少差异。

网友A:
    参考DEMO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DEMO板啊。

    Demo板的设计工程师参考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mo板的设计工程师参考谁呢?

    SI仿真工程师

网友:
    我给的建议是,在当前材料的层叠里分别计算出100欧姆和85欧姆的阻抗。然后按照粗的也就是85欧姆的线宽间距来设计。但是同时要确保100欧姆的线宽在当前上可以更改。之后根据需求,让板厂在生产的时候,告知100欧姆的个数和85欧姆的个数。让板厂管控他们产品的阻抗。你只要按照粗的线宽去设计,到时候让他们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