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OrCAD Capture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3-12-01):
    Candence orcad Capture报错,怎么解决?Candence OrCAD Capture报错,怎么解决?Candence OrCAD Capture报错,怎么解决?如下图:放置元器件的时候。放置元器件的时候。放置元器件的时候。

楼主:
    图呢:
ERROR (SPPSUN-1): Http failure response for https://pcb.cadence.com/unifiedsearch/api/v1/parts/download?sourceKey=%7B%22manufacturer%22%3A%22Nexperia%22%2C%22manufacturerPartNumber%22%3A%2274HC74D%2C652%22%7D&cadenceOkta=%7B%22token%22%3A%22eyJhbGciOiJIUzUxMiIsInR5cCI6IkpXVCJ9.eyJ1c2VybmFtZSI6IjQ2MDM2MDIxQHFxLmNvbSIsImlhdCI6MTcwMTE2Nzk0NiwiZXhwIjoxNzAzNzU5OTQ2LCJpc3MiOiJwY2IuY2FkZW5jZS5jb20ifQ.iRMs4LygloL61SHcWWxYpEezjMpITTxuoOaVgTzc3K0-rcp2NUpBjejuOpks_X2P0VB_K9w4vTr9GYvWfyNY3g%22%7D&client=%7B%22clientid%22%3A%22eyJjbGllbnQiOiJNR1kzTW1ZeU9HRXRNVFJtTUMwME5XRXlMV0prWVRNdE16QTRNR1EzTW1NNVlXUXgiLCJ0aW1lU3RhbXAiOiIxNzAxMzk2Nzg3ODY5In0%3D%22%2C%22toolname%22%3A%22OrCAD%20Capture%22%2C%22toolversion%22%3A%2217.4%22%2C%22libraryformat%22%3A%22Capture%20XML%22%2C%22IsAutomation%22%3A%220%22%7D&source=%7B%22sourceid%22%3A%22SamacSys%22%2C%22username%22%3A%22dummy%22%7D: 424 Failed Dependency

网友A:
    你是盗版吗,这种在线pcb库不建议连结,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盗版吗,这种在线pcb库不建议连结,容易出问题

    对盗版的  以前一直可以用的  。对盗版的  以前一直可以用的  。对盗版的  以前一直可以用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盗版的  以前一直可以用的  。对盗版的  以前一直可以用的  。对盗版的  以前一直可以用的  。

没被逮到罢了,还是自己建比较好

楼主:
    账号封了,重新注册一个就行了。账号封了,重新注册一个就行了。账号封了,重新注册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