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建立Intel CPU的封装

楼主(2023-12-01):
    请问怎么建立Intel CPU的封装

网友A:
    intel cpu demo板都有吧,还需要建吗,没有就按资料吧

    bbj
    難,自己建,有固定規範的散熱片機構孔和限制. 沒DEMO檔案至少要有INTEL 的規範書, 很厚的.

网友B:
    单纯建封装不是很简单嘛,按照BGA的data sheet 建。没有datasheet,谁都不懂怎么建。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建封装不是很简单嘛,按照BGA的data sheet 建。没有datasheet,谁都不懂怎么建。

    就是想知道用allegro自动建立BGA封装,但是pin number的编号怎么弄,上下pin交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 cpu demo板都有吧,还需要建吗,没有就按资料吧

大概率要自己建,datasheet正在要,pin 是交错的,想问下pin number 怎么弄,我看公板的pin number也是上下交错的编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用allegro自动建立BGA封装,但是pin number的编号怎么弄,上下pin交错的

    有自动的好像,你问问你们candence的技术支持,成千个管脚,没有自己一个一个写的。我知道有个快速建package的模板,你自己研究研究。

    bbj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率要自己建,datasheet正在要,pin 是交错的,想问下pin number 怎么弄,我看公板的pin number也是上 ...

    一个大神曾发过一个skill,可以批量修改pin number,应该很适合你这种情况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09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自动的好像,你问问你们candence的技术支持,成千个管脚,没有自己一个一个写的。我知道有个快速建pack ...

那个自动建的我试了,pin number 不对,然后我把公板的导出来了(CSV PIN FILE),直接导入了,但是和公板的封装直接改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自动建的我试了,pin number 不对,然后我把公板的导出来了(CSV PIN FILE),直接导入了,但是和公板 ...

那你再问问看你的技术支持,可能那些地方没弄到位。或者看看有没有专业建库的给你个回答。我也是二把刀

楼主(2024-01-02):
引用 网友C:
    pin numberBga

什么意思,不到五千个pin,请问该怎么建

网友:
    我这做了个元器件信息系统CIS数据库,里面有上万种的元器件封装,我们也可以给客户提供这种服务。现只支持allegro

楼主:
    已经建好了,一排一排建,没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