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1仪表总线收发器可Pin to Pin兼容TSS721A

楼主(2023-12-01):
MS721 是为 M-Bus 标准(EN1434-3)的应用而开发的单片收发电路。MS721 接口电路可以适应从站与主站之间的电压差,总线的连接没有极性要求,电路由主站通过总线供电,这样对于从站电池就不会增加额外的负载,同时还集成了电源失效功能。作为接收端时,内置动态电平识别电路,作为发射端时,内置有可编程的电流源。集成了一个 3.3V 的直流稳压源,在总线出现故障后延迟一段时间后关断。

主要特点
符合 EN1434-3 标准(从站)
具有动态电平识别的接收逻辑电平
通过电阻可调节接收电流
无极性连接
防掉电功能
模块电压切换
提供 3.3V 稳压源
远程供电
支持高达 9600 波特率的半双工的 UART 协议
从站的电源选择:
——通过输出管脚 VDD 由总线供电
——通过输出管脚 VDD 由总线供电或者由备用电池供电
——通过电池供电,只在数据传输时总线有效

应用
MBus 总线从站接口电路

网友A:
速度最高可以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最高可以到多少

可以加V:18126521362,详细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