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等长对内调节,拖不出来线,为啥啊????

楼主(2023-12-02):
AD 差分线,对内,设置了规则,快捷键UR,网络等长调节拉不出来线是什么原因啊!!!!!???请大佬指教

楼主:
就是这样,等长不了。不出来线

网友:
等长规则中长度设置了?看上去拉的方框也不够高,高度不够也拉不出来吧。

网友:
    有可能起包间距设置太大。

网友A:
    开草图模式,看看走线是不是有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草图模式,看看走线是不是有断点

弱弱问下,“草图模式”是指的什么?怎么开启?先谢了

网友:
    也可以看下设置关于差分的非耦合长度设置,非耦合长度设置短了,起包就起不来

网友:
    没有那个设置简单,ad太难找设置了。为最后都是手动自己走,然后看长度数据对比。

网友:
    AD差分等长调节很方便的

网友:
    V2跑车V2跑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