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射频那个发展方向好。。。

楼主(2023-12-04):
FPGA射频那个发展方向好。。。路过的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FPGA方向比较好
最主要公司也高
可以向算法方面,芯片验证方面,高速传输方面

网友:
    FPGA,FPGA的路子宽非常多

网友:
肯定是FPGA啊,射频你做三年就会发现领域很窄,而且射频方面工资不怎高,最主要的射频以后你转行,范围很小。
你选择FPGA是没错的,以后转行也好转,而且FPGA工资
贼高,我们现在公司的FPGA都是6.7一个月的,所以你选择FPGA 是不做的选则。:lol

网友:
    做到高端都差不多,中低端的话,FPGA应用更多些

网友:
    FPGA

    爛公司的射頻RF)部門,給予本人極不好的印象。

    • 為了抑制干擾,WiFi SDIO Data Bus 串 100 歐姆,串到量產一堆不會動。
    • 自稱在紅海當過主管的人,不會操作頻譜分析儀和示波器。

网友(点评):
好奇,狗哥,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在哪里高就?

网友:
    RF也是不错的,做通信领域都离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方向比较好
最主要公司也高
可以向算法方面,芯片验证方面,高速传输方面

请问高速传输方面的行情怎么样?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