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PDN仿真时,提取Z阻抗过程中,如何处理串联电感/磁珠的问题

楼主(2023-12-04):
请教各位大神,在进行PI仿真时,电源芯片输出电压端口到mcu端电压输入端口串联电感/电感的情况下,有如下疑问:

1、针对VCC_1V2_MCU进行PDN阻抗仿真,是否应将VCC_1V2及其并联的电容,串联的电感L的影响考虑在内?
2、若考虑电感L的影响,使用siwave进行仿真,只能针对单个net进行PDN阻抗提取,目前提取的Z阻抗对应的net是VCC_1V2_MCU,那么电感该作如何处理,才能提取从VCC_1V2经电感到VCC_1V2_MCU整体Z阻抗。
谢谢

网友:
    蹲个楼,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感,不需要考虑进去;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学习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感,不需要考虑进去;

    你好,那如果换磁珠呢,又如何考虑,再比如串联零欧姆电阻。
重点是中间有串联的无源器件时,两边的net名称不一样,SIwave如何提取整体的Z阻抗,谢谢

网友B:
    你把这个器件的值或模型附上,仿真它会考虑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个器件的值或模型附上,仿真它会考虑进去的

    无论我按零欧姆电阻赋值,还是给这个串联器件赋S参数模型,得到的Z阻抗曲线没有变化。
另外我在siwave软件里面把这个串联器件设置deactive,得到的Z阻抗曲线也没变化。
    因为port端口是以net名称来建立,而电源网络被串联器件隔断了,两边net名称不一样,感觉应该有地方需要设置一下两边的net,才能提取整体的阻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论我按零欧姆电阻赋值,还是给这个串联器件赋S参数模型,得到的Z阻抗曲线没有变化。
    另外我在siwave软 ...

说明这个器件前端的东西对这个仿真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论我按零欧姆电阻赋值,还是给这个串联器件赋S参数模型,得到的Z阻抗曲线没有变化。
另外我在siwave软 ...

    你可以试着对电感后面的电容全部不使能,使能电感前面的电容,然后再仿真使能电感与不使能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这个器件前端的东西对这个仿真结果没有影响

不可能一点影响也没有吧,即使影响再小,Z阻抗曲线不至于完全重合。
    而且重点是SIwave软件里面,建port口是以net名为依据,对于串联器件两端不同的net,siwave提取阻抗时候如何识别为一个整体?
    从结果来看,更像是没有把串联器件两端的net识别为一个整体区提取阻抗,所以才导致前端的电容对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C:
给用电端芯片建pin group时,同时勾选磁珠两端网络,options中不勾选creat pin groups for etch net,将磁珠两端网络建成1个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着对电感后面的电容全部不使能,使能电感前面的电容,然后再仿真使能电感与不使能的区别

    对于1MHz-100MHz区间的Z阻抗没有区别,对kHz低频级别的Z阻抗曲线有点不一样,还是有有点区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用电端芯片建pin group时,同时勾选磁珠两端网络,options中不勾选creat pin groups for etch net,将磁 ...

    你好,这种模式相当于把磁珠两端net名当一个来考虑,不能给磁珠赋S参数模型。我之前不太明白的是我以用电IC芯片与磁珠相连的net建port,然后直接给磁珠赋S参数模型,SIwave计算Z阻抗,会不会直接把磁珠视作串联器?会不会磁珠前面的电容也考虑进去? 看楼上那位朋友回复的建议处理,好像直接给串联器件赋S参数模型,SIwave会把串联器件之前的电容考虑进去。
    谢谢

网友(2025-08-13):
    直接赋S参数就行么,不需要设置XNET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