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因素可以影响PCBA透锡率?

楼主(2023-12-04):
    在PCBA加工中,产品的品质高低取决于很多方面,比如今天要说的透锡率,若PCB板透锡不良容易导致虚焊、漏焊或者掉件等不良现象,所以要了解原因加以避免。下面就要贴片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为大家带来影响PCBA透锡率的因素,希望能帮助大家避免透析不良。

    一、什么是PCBA透锡?有什么要求?
    在通孔插件工艺中,PCB板透锡的情况被叫做透锡率,透锡率是影响焊接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根据IPC的行业标准,通孔焊点的75%≤透锡率要求≤100%,若是镀通孔起到散热作用的导热层,透锡率则要求50%及以上。

    二、影响PCBA透锡的因素

    影响因素主要有:加工材料、焊接工艺、助焊剂等。

1、加工材料
我们都知道,高温融化后的液态锡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对于一般使用的PCB板及电子元器件来说,都能够很好的渗透其中,这时候透锡率相对来说较稳定。但也有例外,例如铝金属表面存在一层保护膜,其内部的分子结构很难允许其他分子渗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助焊剂处理,用于去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加强焊接效果,所以PCB板的材料影响着PCBA的透锡率。
    2、焊接工艺
波峰焊作为DIP插件的主要焊接设备,对焊接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主要有波峰的高度设定,温度曲线的设定,产品的移动速度与焊接时间的长短等等,因此波峰焊的工艺管控是直接决定了透锡率多少,所以可以适当地调整轨道角度,增加焊端与液态锡的接触面积,提高焊端的渗透率。
3、助焊剂
助焊剂作为焊接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它作用于焊接的方方面面,它的主要作用是去除PCB和元器件表面氧化物,防止焊接过程中再氧化。在选择助焊剂时,可以选取优质的助焊剂,使用劣质助焊剂、助焊剂涂抹不均匀、助焊剂剂量过少都会导致透锡不良。

网友:
    锡膏的质量也需要保证

网友:
    开孔尺寸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