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里面怎么给保险丝附上模型呢?

楼主(2023-12-05):
    请教大神们,power DC里面怎么给保险丝附上模型呢?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教程,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教程,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部分

SDADSADASJKHDSAUID

网友:
    内容很全面深度和专业,很有指导和实用性,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教程,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部分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教程,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部分

好东西啊,回帖为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教程,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部分

网友:
    内容全面深度内涵,很有参研和实用性,琢磨琢磨

网友(2024-03-28):
    内容全面
    内容全面深度内涵,很有参研和实用性,琢磨琢磨

网友:
    对于电感来说,在直流点,应该只有寄生电阻,可以查下电感的DATA Sheet。在Power DC中,可以在元件的编辑中输入 R 1 2 X.来赋予电感的电阻值为X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