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开关电源有哪些EMI整改?

楼主(2023-12-05):
    某控制产品在进行辐射发射测试时,发现测试结果超标,辐射发射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控制产品在去掉发射源之前,就在各外部端口采取了各种滤波措施,结果并无明显作用,即使把所有相关外部引线全部拿走(只剩下电源线),辐射发射依旧超标。另外,在电源端口进行滤波等措施时,发现只是出现频点漂移,但是依旧辐射发射超标。对此,它的辐射问题基本锁定在产品内部的开关电源部分。
    引起开关电源EMI问题的因素在电路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开关管负载为高频变压器初级线圈,是感性负载:开关管导通或关断瞬间都会引起较大的高频电流,并由可能在各种回路中直接形成辐射骚扰或通过耦合传递到电源线上进行辐射发射;
    2、功率开关管开通和关断时产生的dU/dt也是开关电源的主要骚扰源,它作为一个电压源,并通过各种耦合路径使电源产品的电源输入/输出线产生共模辐射;
    3、二极管整流电路产生的电磁骚扰:一般主电路中整流二极管产生的反方向恢复电流di/dt远比持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di/dt小得多。由此也可引起频段覆盖范围较大的骚扰。
    整改方案
    针对该产品的电源电路,在开关回路上开关管集电极(EMC中称为热点)上串联一个磁珠(磁导率700的镍锌铁氧体),测试数据如下图:

    1、在大多数情况下,小型开关电源的辐射发射,并不是电源内部电路直接辐射,而是输入/输出电源线的辐射;
    2、电源滤波能对解决电源EMC问题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或是万无一失的。只有全面分析开关电源的EMI骚扰源与传递路径才能最快、最有效、最低成本的解决开关电源的EMI问题;
    3、在开关电源中,开关电源回路与产品系统及参考的之间所构成的大环路所产生的耦合是分析开关电源的EMI问题的疑难杂症,但是千万不能被忽略。

网友:
    骚扰原对产品的影响很大,很多厂对产品都不做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