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设置了多个VRM和sink,怎么仿真后结果只有一个

楼主(2023-12-05):
    设置了多个VRM和sink,怎么仿真后结果只有一个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学,太难了,
    好多问题,都不知道去哪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学,太难了,
    好多问题,都不知道去哪里问

自己一个人摸索是比较难!

网友B:
    有学习资料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学习资料分享一下吗

speed2000手册一份

网友C:
    是不是输出同样的电源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输出同样的电源信号?

    不同电源,我找到原因了,仿真的时候要把所有仿真电源显示出来,之前只显示了一种电源,所以结果只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