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自动扇出问题

楼主(2023-12-05):
BGA自动扇出以后,移动器件,过孔跟走线就一起移动了,这个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吗?

网友A:
    想要一起动还是不想要一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一起动还是不想要一起动

    就是不要一起动,单独移动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識和經驗問題.......
    1.先切斷連接線(用SKILL CUT CLINE), 選取出線VIA和走線一起移動.

现在是不想一起移动,单独移动器件,不行的,过孔跟走线跟器件一起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不想一起移动,单独移动器件,不行的,过孔跟走线跟器件一起动;

    菜单route下面有个convert fanout  ---选第二个unmark,试试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要一起动,单独移动器件

单route下面有个convert fanout  ---选第二个unmark,试试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网友:
    单route下面有个convert fanout  ---选第二个unmark,试试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3 A3

网友:
    单route下面有个convert fanout  ---选第二个unmark这个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2024-01-07):
    要不要试试fix VIA 和cline 然后单独移动symbol

网友:
    将自动扇出的过孔与线复制一份备用,删除自动扇出的过孔与线。将复制的过孔与线放入BGA。就可实现移动器件但过孔跟走线不一起移动。

网友:
    route->convert fanout->un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