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 怎么把原始die pad引出到新pad 位置

楼主(2023-12-06):
请教一下,SIP 哪个功能可以做自动 或者 手动把原始die pad 引出到 新pad 位置?  (通过wafer RDL工艺来实现)

目前只知道可以手动去一个一个 “新pad 位置”,效率比较低下,而且  “新pad 位置” 坐标都不是整数,全部都是带有小数位的, 手动放置怎么保证 “新pad 位置” 没有小数位?
或者如何怎么保证 “新pad 位置” 按照grid 格点模式进行放置?

网友A:
找个教程,按着教程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教程,按着教程的步骤

哪里有教程? 或者链接?

网友:
Wafer RDL也是有新Pad location之后再连接两个same net pad啊?为啥Pad 位置还得摆?

网友(2024-01-17):
    我也想知道,加了基板shrink值之后所有的pad位置都变了,目前还是手动一个个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