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跟 17.2可以装在一个盘里面吗

楼主(2023-12-06):
    cadence16.6 跟 17.2,两个版本可以装在一个盘里面吗,有没有大佬这样搞过?

网友:
    可以,装了再破解

网友:
    可以。但是用的时候要改拿个SPB的路径好像,用哪个要指到那个版本的。

网友:
    可以装一个盘

楼主:
    感谢回复,我装了两个盘,怕home变量冲突,已经装好了,从c盘分了80个g来装的,分开安装可能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師你無論裝在一個硬碟, 或二個硬碟,

HOME 和 CDSROOT 路徑只會有一個, 重點不在分開裝, 是怎分開定 ...

是的,我建了两个home变量,用哪个就切换到两个

网友:
    先装低版本再装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