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贴装机PCBA焊接工艺流程

楼主(2023-12-08):
全自动贴装机PCBA焊接工艺流程
新单和返单的PCB制造的工艺流程不同,那么新的PCB订单贴装流程是怎样的呢?
1.  PCB文件的准备(gerber文件和BOM文件)前期的整理
2.  离线编程,把gerber和BOM清单里面的数据通过编程录入贴装机的电脑
3.  PCB组装前的准备工作(元器件、PCB、锡膏)
4.  所有的PCB制造设备的开机启动
5.  按照供料器,把需要组装的元器件物料盘放到飞达上进行运转
6.  在线编程,通过在线编程查看数据是否一致
7.  锡膏印刷完PCB板后,进行PCB贴装
8.  PCB原型电路板的首件试贴
9.  检测元件贴装没问题的话,在进行批量贴装
10.     PCB组装后的检测,对电路板进行在线和离线检测,元器件的贴装位置是否一致
11.     再在回流焊里进行焊接
12.     关机
以上就是PCB组装的全过程

网友:
一看就是错的,理论一大堆没用,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亲自去SMT车间实地的了解一下什么是全自动贴装机PCBA焊接工艺流程?
再来这里介绍,提示一下,你遗漏了很多重要环节,比如很重点的,炉温不需要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