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tprint Expert PRO 画自定义封装

楼主(2023-12-08):
    Footprint Expert PRO 22 画自定义封装,异形封装
Footprint Expert自定义画ZIF连接器
部分内容
制作焊盘

    放置焊盘

    检查

Footprint Expert自定义画Z ...

    Footprint Expert自定义画ZIF连接器.pdf

楼主:
    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自己摸索的,有问题可以讨论

网友:
    我使用过,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生成的allegro的元器件焊盘生成不了,只是在对应位置有一个焊盘大小的丝印框

网友(点评):
版本支持問題.

楼主:
    先看看有没有焊盘生成,如果有那就是没有添加路径     Allegro的Pad path添加’.’表示当前路径下引用pad,然后再运行脚本就会生成带pad的

网友(2024-04-02):
    网上资料太少了,楼主威武

楼主:
    一、添加环境变量CDSROOT,变量值为cadence安装路径下的SPB文件夹路径,如I:\cadence_install\Cadence\SPB_17.4。
    二、在path环境变量值后面追加以下内容:%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
    \capture;%CDSROOT%\tools\jre64\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
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
    三、完成以上步骤,就可以调用和创建焊盘了。如果是16.5版本,%CDSROOT%\tools\jre64\bin;更改为%CDSROOT%\tools\jre\bin;

网友(2024-10-14):
    刚才试画了一下感觉还行,就是要多用多研究才熟练

网友:
    这个要是能画异形焊盘就好了

网友(2025-01-30):
    下载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2025-07-16):
测试下来还不错